[网络] 不知道这是什么摄像头。

楼主(2020-11-30):
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

网友:
什么变态设计?怎么网口是藏起来的调试口?

网友A:
BNC接头,扔了吧。

网友:
做工不错可拆不少件了步进电机好像还有独立驱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C接头,扔了吧。

是POE接口
里面的摄像头是海康一体机

网友:
拆个电机玩,也是不错的

楼主:
一个是测距头。一个是海康一体机。

网友B:
可以拆一些放大镜,镀膜胶合透镜色散率小。永磁步进电机拧一下会发电,当LED灯珠测试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一些放大镜,镀膜胶合透镜色散率小。永磁步进电机拧一下会发电,当LED灯珠测试仪。 ...

你都替他想好去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替他想好去处了

接上POE。居然能用。还能显示画面中心点到摄像头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