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考虑购买成本,电脑电源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0-11-30):
如题,原来电脑电源是500w的,感觉堪堪够用,就想换个大点的电源,现在在600w到1000w之间犹豫。
请问,在不考虑购买成本(只考虑日常电费成本和稳定性)的前提下,电源额定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网上查了一下,什么说法都有,特意问问大家,特别是有实践的坛友~~谢谢!

网友:
80Plus钛金牌电源,功耗控制在20%以上到50%左右转换效率最高,稳定性肯定没问题。:Strive:

网友A:
建议你买个功耗仪检测你电脑cpu和显卡整机满载功耗,电源额定功率大于你整机最大功率100瓦就可以长期稳定(前提做工用料足的电源)

网友B:
一个电脑有500W?怎么那么费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脑有500W?怎么那么费电呢?

稍微好点的显卡就200W,再好点的显卡就得300W也很正常,
CPU六核的65W,再好点的动不动就百来W,500W真不夸张,

网友C:
我们一般情况下考虑的是够用的,说越大越好,不能说错,但有点太夸张,

不知道你的电脑配置是什么,也不清楚你的电脑需要做什么,所以不太好给你推荐,

毕竟不论什么电源,都要看你电脑的配置和用处,而不只是单方面的推荐大电源,

网友:
买,既然决定升级,就买个好的,1000W起步,大扑腾蛾子起步。金牌起步。效率高的电源风扇转速也低,噪音小。

网友:
感觉上大一半会比较好,比如实际功耗500,你用到750就够了,也不是说越大越好,比如说你用个几百千瓦的来带也没啥好处。

网友:
600W电源用在核显主机上,待机也仅30W,小功率耗电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电脑配置和用途,我的电脑只用于上网浏览,看看视频,又是集显,测试功耗平均在连电源的损耗加一起30W-40W左右,断开3T仓库盘还可以降低5W左右,所以200W左右的电源足够用了

网友:
我以前是以整机按照60-80%购买电源的额定功率,比如整机按额定算300瓦,300/60%=500瓦,这样选。不过我现在自己的主机整机才50瓦,用的也是500瓦。。。没办法,就是为了稳定就只能选主流的电源做工扎实材料耐用

网友:
没有必要!你一台电脑最高用电300W的,用500W的电源足够

网友:
感觉电脑的最大功率的70%左右就够了。电脑350w,电源500w

网友:
基本可以这么说~

网友:
好的电源一般是转换效率高,功率输出稳定不虚标。假如你需求功率是500w 市场上有600w  有800w 有1000瓦;是不是功率越大越好呢!只能说功率越大为你往后升级大功率显卡留足了空间,都能满足你要求的情况下没啥区别。也不是说 更大功率就更费电,因为你负载功率无论用哪个电源是一样的。

网友:
只要是品牌电源,不是山寨虚标货,都会有一定峰值余量,设计时都给你考虑好了,放心用。

网友:
事实证明预算够的话电源功率大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
家用一般350W足够了,用大功率显卡比如570或1060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情况下考虑的是够用的,说越大越好,不能说错,但有点太夸张,

不知道你的电脑配置是什么,也不清 ...

我玩游戏,用鲁大师那个计算功耗的算,我的机子就过410w了,然后鲁大师没计算复数配件的功耗,我机子有3条内存、四个硬盘,六个12寸机箱闪光风扇…所以我担心500w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个功耗仪检测你电脑cpu和显卡整机满载功耗,电源额定功率大于你整机最大功率100瓦就可以长期稳定( ...

这个就太夸张了,我就用鲁大师看了下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