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喷雾瓶装碘伏

楼主(2020-11-30):
用棉签涂抹,扔的到处都是棉签

用红包买了两个喷雾瓶,这种50ml的,3元多2个,不贵

碘伏是2元一瓶

灌到这个瓶子里,喷出来效果不错,就是不知碘对金属弹簧腐蚀程度如何,装时间长了,可能有问题

网友A:
药店有喷雾瓶装的碘伏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药店有喷雾瓶装的碘伏卖的

哈哈,有吗,没注意啊

网友B:
碘伏要避光保存  请仔细阅读碘伏的说明书
另外回忆一下   碘伏基本上都是深棕色或者墨绿色瓶子装的

网友C:
掰开就出水的棉棒也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碘伏要避光保存  请仔细阅读碘伏的说明书
另外回忆一下   碘伏基本上都是深棕色或者墨绿色瓶子装的 ...

哈哈,是的,我这个瓶子就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掰开就出水的棉棒也非常方便。

哈哈,是的,今天才发现还有你说的这种,也有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今天才发现还有你说的这种,也有喷的

碘伏是否碘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碘伏是否碘酒?

不是碘酒,不一样

网友:
搞那么多干啥?

网友:
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
是碘的水溶剂,没有刺激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吗,没注意啊

有的,瓶子还是深色的,设计得不错,十来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碘伏是否碘酒?

碘酒是碘酊

网友:
我用这种瓶子装过,至少可以用几个月,后面就不能用了。喷头里面有个金属小球,下压的时候堵住进水管用的,不知道是碘腐蚀了金属球还是碘沉积在金属球上,反正没法密封堵住进水管,按下喷头液体就从进水管退到瓶子了去,没法从喷嘴喷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碘伏是否碘酒?

不是
碘酒是碘的酒精溶液,外加碘化钾助溶,用在伤口上巨疼,腐蚀性也大,以前一直用
碘伏是聚维酮碘,用在伤口上不太疼,基本没有腐蚀性,现在医院里注射或者挂水常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
碘酒是碘的酒精溶液,外加碘化钾助溶,用在伤口上巨疼,腐蚀性也大,以前一直用
碘伏是聚维酮碘,用 ...

碘伏是碘酒的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碘伏是碘酒的升级版?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近似的可以看成改良版

网友:
不行啊,不能长时间这样使用的,那个装碘伏的瓶子是深色的是有原因的,要避光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