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08-12年朗逸副厂后门锁惊魂!!!以及修复方法。

楼主(2020-11-30):
朗逸后门锁通病,大多数人选择更换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买了副厂锁准备自己换。可是换好后没有装內装饰面板试试锁,可就在这时出问题了里外都不能打开门,这可急坏了。

最后花了很长时间才破坏掉锁的那个塑料外壳。用螺丝刀波动锁体机构才把新换的锁给打开。庆幸没有装内饰板!!!!要不然损失可就大了。开锁的机构在下面图中标有3的地方。

这个是副厂的锁
这张图能看出这个自动和手动的落锁机构从塑料卡扣里面滑脱了出来造成了刚才的情况。

原厂锁的塑料卡扣包裹的严实得多不会出现脱扣的现象!!
副厂的用手轻轻一拔就掉下来了!!!害人不浅啊!!!!!!!

这次事件后我把原厂锁和副厂锁进行了对比,发现副厂的锁卡扣卡的很松动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

此后我在某宝 和某拼夕夕 买了很多各种品牌的锁,好多都说是原厂的下细一问都是副厂的!!!这个地方的塑料件都是这种卡不紧的!!!我敢断定网络平台上就没有原厂的!!!
前后历时半个月时间购买不同厂家的锁体,(号称是原厂)!!!结果都不是。

下面来一张原装锁的图片看副厂的就是这个1、2地方脱扣了。  3是我开门的地方,拨动这里就能开门。

原厂电机腐蚀掉了一个脚,不过能正常使用。所以打了很多白油避免进水再次腐蚀,其实最后我还是买的新电机,和新的插线(插线也腐蚀了)里面灌满白油避免后期再进水!!!!

最后仔细研究了锁体,发现这个通病其实是缺少润滑油造成的。锁体的质量其实很好。所以就将就原厂的,用清洗剂把以前干枯的机油清洗掉,然后买了一瓶机油喷雾喷进锁体机构里面的各个部位,自此问题解决,很顺溜。

网友A:
说明,还是原厂质量有缺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是原厂质量有缺陷而已

原厂的只是缺少机油,锁体是没有缺陷的。我研究了很久就是单纯的缺少机油造成的开不了锁。

副厂的才是真正的缺陷!!差点害我打不开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只是缺少机油,锁体是没有缺陷的。我研究了很久就是单纯的缺少机油造成的开不了锁。

副厂的才是真 ...

我看就是副厂没有把铁丝嵌入塑料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就是副厂没有把铁丝嵌入塑料的技术。

其实是没有把模具做好。图方便。原厂的也能拔下来只是比副厂的紧很多。

网友:
现在就算国内打自己牌子的在车上使用的配件都是坑,上月换了花冠上的四个点火线圈,之前18年末在外面换了的四个国产牌子,原车的用了12.5万公里,这个副厂的直接才1.5万不够,还差点趴路上,这次换上原车牌子型号,电装的日本进口的。
另一个也是升窗器,找了个副厂的,试了一下什么自动和限位都有问题,最后直接破罐子破摔,全部功能不要,只要上下两功能,买了个最便宜的。。

网友C:
配件还是买品牌配件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还是买品牌配件好很多,

估计只有4s有原厂,电商的我都买了个扁都是这个地方做工有问题其它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副厂,山寨的另一种叫法!

网上便宜货,还想什么原厂,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厂,山寨的另一种叫法!

网上便宜货,还想什么原厂,开玩笑!

no no  汽车配件城也是这个价格东西我也去拿过一模一样。还是这个地方有缺陷。汽配城也全部是副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