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华雄HL-5509;4瓦三挡触摸台灯,改三星18650锂电池~

楼主(2020-11-30):
前一段时间撸的,价格还可以。
研究了下,手里有配件改个锂电池供电不错。  这款灯比之前那三锂电的优点是造型的。圆形的灯头特点。

网友:
做为台灯还可以吧,毕竟是近距离照明。就是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灯珠?看到交易区有推荐,一直没下手

网友:
低功率不会太伤眼了

网友A:
这样做纯属多余,还不如查个充电宝直接用。

网友:
不错,空间应该是为18650锂电池设计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变成灯婶了。。。。

网友:
但凡底座不能加装N个18650的台灯都不是好台灯!

网友B:
圆孔里加个合适的放大镜,还可以看电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纯属多余,还不如查个充电宝直接用。

充电台灯你都给评价个多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里加个合适的放大镜,还可以看电路用

有。。。。道、、、理

网友C:
感觉18650侧边的板子比这个台灯要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孔里加个合适的放大镜,还可以看电路用

圆孔换成改好无畸变镜头,手动对好焦的运动相机更好,通过hdml视频口连接到显示器看电路板更清楚。

网友:
将灯板拆了,放几颗T6灯珠进去,亮度和发热度会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18650侧边的板子比这个台灯要值钱

三星18650是论坛1460m币的,充电口、保护板的充电板确实都是要成本的。。。。。。。。。。。

网友:
不错的灯具,换上好的电池,续航提高不少

网友:
电池早就该换上动力锂电池了,松下的可以考虑

网友:
这灯还不错,优惠购里现在是19个大洋

网友:
外观不错,中间孔还可以装个凸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