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PHILIPS 36W LED控制装置

楼主(2020-11-30):
确切的说应该是拆修电源。两台非民用PHILIPS LED,测量220V进线电阻和估计的一样,无限大。遂拆之,线路确实比几块钱的复杂,也更舍得堆料,连名字都甚是高端:LED 控制装置。
再测量灯箱,居然是断路,坏的?拿来维修电源调到27v,亮了!顺手再拿了个最便宜一两块钱的灯板电源接上, 也亮了!灯箱是铆钉铆死的,不破坏打不开,既然亮了就不破坏了。
打开控制器,保险是两根细细的铜箔,已烧断,有短路。测量桥堆,进线端只有6欧,拆下后再测量线路,没有短路了。串灯泡接上220V,亮了,两秒后开始变成呼吸灯了,还有故障,查至高野滤波电容,裂了,拆换,搞定!

全貌

全貌

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

LED灯箱参数

LED灯箱参数

背面

背面

快速接口

快速接口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正面2

正面2

俯视

俯视

电容炸了

电容炸了

拆除桥堆

拆除桥堆

芯片

芯片

芯片2

芯片2

开拆

开拆

ABS10

ABS10

桥堆

桥堆

换下的

换下的

手上暂无多余桥堆,随手凑一个。电容没有334,找了个474

手上暂无多余桥堆,随手凑一个。电容没有334,找了个474

收工!此款电源桥堆设计有缺陷, 线路板已经烤得乌黑,改悬空整流希望散热好些。

灯箱

灯箱

灯箱

网友:
这个整流桥设计真的不合理啊

网友:
应该用380伏工业三相整流桥模块更耐用些,飞利浦做工不错,可惜的是酚醛树脂电路板烧暗容易裂开,应该用玻璃钢环氧树脂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