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芯片用降温吗

楼主(2020-11-30):
用抹硅脂吗?

网友:
这个是啥上的,一般摸着热就用,一摸就知道了
我以前的路由器里面都没有散热,后来就总断网,我就开盖,摸哪个热就给哪个加了散热片,就再也不断了

网友:
南桥 基本都有过热问题

网友:
开机用手摸下,烫手就涂硅脂加散热片

网友:
SLJ8E是笔记本电脑北桥芯片

网友:
桥吧?要散热的

网友:
原厂没计说明不需要,这个桥一般都不需要上散热片的,这主板看起来有点像Thinkpad 或者富士通。。。

楼主:
东芝的本子

楼主(2021-01-02):
东芝的本子第一次拆机就这个样,没有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