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液压钳真好用!压一条点焊笔

楼主(2020-11-30):
坛友请我帮忙制作一块18管点焊机控制板,另外需要配好点焊笔。
点焊笔我没有多余的,只好在网上买好配件:一体焊笔*1;25平方硅胶线1米;100A铜鼻子若干
以前我固定25平方硅胶线是使用锡锅,但是锡锅麻烦的是时间短焊接的不好,时间长了硅胶线爬锡严重,导致一节硬邦邦的。
所以这次尝试下使用液压钳,当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液压钳哈

下单5天到货
很黄,很暴力

里面带有一些常用的模具

第一次使用,先看说明书,研究下

过程无话,直接开干
液压后果然牢固,我使用老虎钳也拔不下来铜鼻子
简单,暴力,效果好

上点焊机测试效果,完美

nice:giggle:

网友:
好东西。有得玩了。

网友:
单位电工专用,

网友:
换个刀头是不是可以去推马路边上的自行车了

网友:
之前也是找坛友借了液压钳压点焊机表笔,35平的铜编带配合铜管和点焊针,爽爽爽

网友A:
液压钳是不是压接规格少点啊,当时好像见过,也是一百多吧,后来我一百六买的威仕压线钳,5-100A

网友:
 好家伙,这压的爽,牢固

网友:
可以两个一起压,这铜鼻子有点薄呀

网友:
不错!请发一下线钳链接 或者淘宝店铺名 谢谢了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压钳是不是压接规格少点啊,当时好像见过,也是一百多吧,后来我一百六买的威仕压线钳,5-100A

...

你这个只能压开口的薄的铜鼻子,那种厚的根本就是开玩笑

网友:
不错,压这么结实

网友:
有没有像我一样用榔头砸的?

网友:
我是用台钳压的,还是这个好用

网友:
同款液压钳  去年130买的

网友:
点焊笔一套多少钱

网友:
减压神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能压开口的薄的铜鼻子,那种厚的根本就是开玩笑

我所需要的也就是开口鼻,钳口最大是100A,1.5mm厚的铜鼻,压过

网友:
同款液压钳。最小可以4平方。。我买的时候。。那个发货的二货全给我16平方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