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鱼收了台新3-D2修复,请问刷啥固件比较稳定?

楼主(2020-11-30):
        本来打算入手AX3 PRO 但是、确实、肯定手头又有点紧,于是又去翻车鱼溜达,看ASUS 网件 思科等等等.....都是看坏机。于是看到新3,我记得19年那会很火,果断下手。付款后聊了几句,卖家很不错的人。

其实这台机器我上个月就看到了,只是没兴趣而已,小米的路由弄得我快崩溃,之前就上上网站看看视频没在意,之后被娃带坏耍起了和平精英各种掉PING,延时全都暴露了。我的775平台实在玩不动。之后路漫漫坑越来越深。买坏B250主板,买坏GTX660显卡,买坏固态,买坏内存条各种攒机,最后发现这破游戏压根就不吃显卡,吃内存和CPU崩溃了。当然显卡翻车2张,固态翻车一块主控坏,其余的都弄好了。

偏题了,回新3......................。

路由还好,就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找片硬盘料板拆了个装上OK。

亮机。

然后刷了不死,但是固件到现在都不知道刷那个。希望各位指点一二。本人路由小白。

目前固件版本,还没设置正式使用。

网友A:
老毛子很稳定,我的K2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很稳定,我的K2刷了

收到,晚上挂上测试几天看看 。

网友B:
楼主维修技术可以,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工具倒是买了一大堆

网友C:
高恪新三 授权非常稳定。远控、NAT1、等等。。。

网友D:
潘多拉鸡血版稳定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技术可以,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工具倒是买了一大堆 ...

其实维修是为了省点千,但是发现并不是那样,买工具的钱都比买正常物品花费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恪新三 授权非常稳定。远控、NAT1、等等。。。

授权意思就是付费版本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潘多拉鸡血版稳定信号强

信号这不好说,因为隔墙原因,只要稳定,就一格信号只要不断线丢包就可以了。

网友E:
高恪有点大而全,用不上反应还有点慢。

老毛子倒是相对流畅不少,功能有点少,特别是流控,儿童管控这一块缺失。

老毛子建议hiboy版的,历史悠久,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恪有点大而全,用不上反应还有点慢。

老毛子倒是相对流畅不少,功能有点少,特别是流控,儿童管控这一块 ...

非常感谢。现在刷了这个版本,在摸索着。好多功能感觉用不上,对我来说也不太合适,你的提议我晚上试试。

网友F:
2年来刷过上百台路由,首选高恪,固件和无线稳定性都很高,固件较大功能多,占用资源也略高。
其次老毛子,固件响应速度快,占用资源少,固件和无线稳定性略输高恪一点点。为何是略输?因为刷过那么多老毛子,也就碰到过三五个固件引起的问题,算不错了。
OP/潘多拉等排第三,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不从贩子那里买,买来大概率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年来刷过上百台路由,首选高恪,固件和无线稳定性都很高,固件较大功能多,占用资源也略高。
其次老毛子, ...

确实,现在有个疑问,配置后无法保存,重启路由器后设置全部默认。系统里翻了没见怎么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