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尼康EH-69P充电头

楼主(2020-11-30):
这个充电头也是昨天早上淘的,应该是尼康相机用的,5v0.55a的给一些低功率小东西充电也是不错的,早市充电头基本统一零售价了,都5块,讲不下来价,看着印尼造就买了,少废话上图:

铭牌信息。

旋转插头的。

USB口特写。

防拆螺丝,难不倒神器。

相机充电器全都超级难拆,卡扣很紧,开盖后两个卡扣都废了。

能看到是两个板子,U口单独一个板子。

电路板全貌。

大板元件特写。

主变压器输出两根线和小板相连。

小板特写。

给手机充电。
总的来说是个做工不错的充电器,除了电流小点别的都还不错。
谢谢观赏!

网友A:
550ma 做的是真费劲啊~~~国产十几个援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ma 做的是真费劲啊~~~国产十几个援建搞定!

这倒不假,可是为了满足各种认证就不能偷工减料吧。

网友:
早期充电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做工不错。采用LNK603专用芯片,输出也是推荐的555mA。电源效率74%,输出采用π滤波,电源比较干净。该系列芯片功率最大的为LNK606/616,功率为5.5W,也就是说输出5V1000mA。而603/613的输出功率为2.5W。604/614为3.5W,605/615为4.5W。

网友C:
我每晚用这充电器给红米充电

网友D:
索尼的黑卡相机也是这款充电器,内部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壳和标签不一样。

网友:
现在摊上的东西越来越贵,还不如买新的。刚刚5块捡了美图的QC3.0头,当时还觉得贵。

网友E:
贵了几成。少买。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采用LNK603专用芯片,输出也是推荐的555mA。电源效率74%,输出采用π滤波,电源比较干净。该系列 ...

专业人士啊!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晚用这充电器给红米充电

我也是,晚上睡觉用小电流充电器充电,总感觉快充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的黑卡相机也是这款充电器,内部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壳和标签不一样。 ...

一个代工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了几成。少买。吃灰。

忍不住啊,逛早市不淘点东西总感觉少点啥

网友:
也有一個,本來想拆,正巧

网友F:
五块钱简直是抢钱了,哈哈哈,安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五块钱简直是抢钱了,哈哈哈,安慰楼主

应该拣便宜了。运费还得5元呢。

网友:
这个5元很超值了。

网友:
可能真的是一个工厂生产的,索尼黑卡充电头贴纸上的没有尼康这个写的没那么清楚,
上面就写了 制造商:索尼公司,产地:印度尼西亚
还有个刻字版,外壳无螺丝波峰焊的版本,国内代工的,插头上也没有孔,内部用料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五块钱简直是抢钱了,哈哈哈,安慰楼主

这边地摊统一零售价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晚上睡觉用小电流充电器充电,总感觉快充伤电池。

我只用一个有快充的手机,红米8A,用18W快充前期掉电快,不过我只用过一次快充,不知怎么的原装充电器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握手的。晚上用700毫安充电器就不会掉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