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6G 运行内存是否够用

楼主(2020-11-30):
1 看上小米 手机 MIUI 12 默认系统占了3G  那么剩下也就是3G 左右可用,同时开10个APP 没有问题?
2 前2,3年 前 3,4G 内存 还可以玩,现在3,4G 内存 开个微信,什么支付宝  开个2,3个APP 基本没有什么可运行内行了,卡得要死。
前几年6G 还是高配,现在都成了低配了。
3 对于一年换一次手机,应没有顾虑。2,3年才换一个手机,高配比较好。
4 现在手机运行内存都8G了,我的电脑才8G, 已用5,6年,手机内存吃到哪里去了。

网友:
不够用可以买12G或16G运行内存的。

网友:
这就是J商的行为,软件厂商的代码不再节省,也不再为陈旧配置做优化了,我自己的老手机就是这样,一个淘宝1个G,一个微信3个G,都是垃圾开发商,2G内存的手机运行卡卡的,很明显这是要强制换手机了。
想当初智能手机还是512大内存的时候,还有ROOT,还有各种优化软件,各种刷机版也都为了流畅,可这些都是不赚钱的行为,都让巨头们掐死了,如今就算小米,华为也都在盘算着怎样让你1年之后换新手机。在这种强盗逻辑下,消费者只能任人鱼肉。

网友:
大多部的安卓APP可用内存都只有一半.

3GB 运存,系统占掉1.5G,系统自带APP再吃几百M,可用的大概只有1GB.

微信要几百M~1G 多的运存.
支付宝,淘宝这类垃圾APP更变态.

网友:
不玩游戏或者吃资源的软件的话6G基本够用了。。。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不过现在的软件公司越来越流氓,能买更大就更大吧

网友:
目前手中mix2S 6G的 完全够了

网友:
不玩游戏可以

网友:
看看现在还有一堆7P/8P的,才3G也不卡

网友:
我现在用4g,平时还算流畅,6g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建议往8g上,要有发展的眼光…

网友A:
4G内存默认占用2G
6G内存默认占用3G
其实没啥区别,我发现内存没卡爆,反而CPU提前受不了。低端联发科已卡爆,中端骁龙轻度卡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内存默认占用2G
6G内存默认占用3G
其实没啥区别,我发现内存没卡爆,反而CPU提前受不了。低端联发科已卡 ...

哪个软件可以看CPU 占有率

网友B:
4年前的华为4+64G配置手机,一般使用内存占用52%,前两天换了个8+128的手机,把自带N多APP卸载掉,内存一样占用50%,我买的8G内存去哪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软件可以看CPU 占有率

cpuz 安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年前的华为4+64G配置手机,一般使用内存占用52%,前两天换了个8+128的手机,把自带N多APP卸载掉,内存一样 ...

两者系统ver 不一样,系统也升级了,吃内存了。你应拿现在6+128 对比

网友:
手机很多程序都挂在后台。

网友:
再牛的配置又能怎样,架不住流氓啊。
相比更新配置,你更应该想办法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套娃。

网友:
感觉安卓版本越新,功能都还是那些功能,但运存占用量越来越高,对比还是IOS系统虽然是假后台,但5S 用IOS12.01,但微信、京东挂在后台虽然启动速度慢点,但他也不杀后台不是,安卓手机娱乐还行

网友:
如果2年前的app都能用,也不升级,足够你用。
问题就是app升级。。。。

网友:
还是我们苹果手机吧。
真的能用好几代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