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凡的短机身无刷锂电钻到手,上个对比图

楼主(2020-11-30):
前段时间12年买的大象牌(这牌子让人莫名联想起蜡笔小新)锂电钻转动时开始发出焦糊味,电池也慢慢的充不进电了,于是起了心思换一把。因为拖延症,19元的龙韵单速没赶上,不过27元的富格双速也不贵,就收了把来拧螺丝。可有天看到威克斯的WE210我顿时就觉得27元也不是那么香了,机身小巧才能符合抚摸党的追求嘛。开始计划是等卡胜202单电的京东价落到200以内,正好论坛里有人推荐了小凡这把,单电128的价格算是非常有性价比了(闲鱼上还有个红鹰估计跟小凡同一个模具,外观价格都差不多,就颜色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买电器京东好过淘宝,淘宝店总好过个人,真遇到质量问题总能找人解决下,所以最终淘宝下单)。唯一遗憾的是我比较喜欢小凡老款锂电钻配的那个双层多功能工具箱,外观好看装的内容也多,可惜卖家那里没有,想买都不得,随便送了个手钻箱子凑合用。

先上个对比图,短机身一看就鹤立鸡群,唯一遗憾是手柄显得太长,能再短些就更妙了。顺便补一句,小凡取下电池后可以稳稳的直立起来,装上电池反而会倒,重心和电池底面的设计就偏了一点点,说明设计师不是我这种强迫症

然后是喜闻乐见的称重时间,虽然重量不代表用料,但总能看出点东西的

小凡的机身缩短,重量减轻是必然的,做工质感也是几个钻里最好,而且还带电量显示。大象和富格都是有刷双速12V,富格能轻了几十g,我是该夸他结构优化还是感慨偷工减料?不过大象当年是200+买的,富格只花了27,硬要对比也不公平。不钻孔的时候,富格用起来也没觉得和大象有多大差异——其实转孔的时候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区别,反正一样都很吃力

接下来依次是大象、富格、小凡的电池重量,即使不用拆机我也能知道,电池的容量和重量基本上成正比,排除某些手动铁块增重的奇葩产品,基本上越重的电池越可靠。当然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有增加,但百元档次的产品不会用特别好的电芯,大象买得时间最早价格最贵,电池最重也是情理之中。论坛里有人说小凡用的电池好歹也是个正经货色,比其他杂牌的虚标电池好得多。反正我是想的电池挂了的话就去买3节2500回来DIY吧,或者也可以换成威克斯的电池?看外观好像两个牌子差不多。

最后上个充电器,这设计很有B格,一下就和其他没特点的杂牌拉开了档次,我非常喜欢,遗憾的是依旧是直插,而且插头根部还凸出一块,要是能改成折叠插头,或者是8字电源线转接,携带起来就更方便了。

上个全家福,卖家送的箱子拿去装富格了,标准尺寸锂电钻的箱子放这种短机身的机器卡不紧,晃荡起来觉得不爽,于是大象遗留下来的布包显出了优势,松紧带系得蛮紧的,而且还有空间放钻头——硬壳的盒子要把零零散散买的一排钻头挤进去那就让人老不开心了。

对了还得补一句,小凡的同心度很不错,比大象强,长转头装进去开高速转动的时候,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转头会摆动。富格就很惨烈了,转得慢不说,一看直线还会变扇形,好在27元,别想太多。。。
第一次用无刷稍微不太习惯,有刷的转速是随着开关力度线形变化的,无刷是程序上分为6档,换挡的点需要慢慢去感受和习惯。但无刷的转速和力度都比有刷好得多,加上头部缩短后整个机器的重心后移,不再像大象和富格那样,握在手里老觉得头太重,终究还是好很多。

网友A:
这机身长短没对比还没感觉,看起来是挺舒服的,有轴锁吧,有我就入一把,

网友B:
把18650换成21700能进一步缩短手柄呢?

网友:
好看,心痒痒的。

小凡的机身缩短,重量减轻是必然的   这话不一定吧

网友:
怕适应不了无刷的垃圾控速,所以买了有刷。

网友C:
21700比18650更长,怎么缩短手柄?
想要外型缩小,唯一做法是用航模那种动力聚合物电池

网友D:
我买的单速富格同心度好的可怕,都看不到跳动,当时感觉撞大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700比18650更长,怎么缩短手柄?
想要外型缩小,唯一做法是用航模那种动力聚合物电池 ...

可以diy塞进去。我也感觉工具要减负,自己diy航模电池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8650换成21700能进一步缩短手柄呢?

那句话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单速富格同心度好的可怕,都看不到跳动,当时感觉撞大运了

不...以我买过不少20左右的钻的经验来看,抽到同心度明显不好的才是撞大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700比18650更长,怎么缩短手柄?
想要外型缩小,唯一做法是用航模那种动力聚合物电池 ...

我也不知道为啥打字的时候突然会觉得21700比18650短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8650换成21700能进一步缩短手柄呢?

脑子糊,打出来21700,心里想的是21500: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身长短没对比还没感觉,看起来是挺舒服的,有轴锁吧,有我就入一把,
...

你不问我都不知道轴锁是什么单手可以拧紧,应该就是带轴锁的表现吧?之前那个大象就是必须双手拧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8650换成21700能进一步缩短手柄呢?

直径 长
18    65
21    70
又长又粗

网友:
这样式的公模无刷锂电钻近期价格越来越诱人,而且扭力比低端12v有刷电钻强多了,主轴锁配快速夹头使用起来比双环的自锁夹头使用方便,公模基本是6档转速,习惯了使用起来也不会觉得不方便。12V直筒手柄握感应该比我买的16.8V手感更好,16.8V只是续航时间略长。虽然比不上20V的,但不需要手柄底部装平推电池包,整体体积大了,有些角落位置体积大了不好操作。小体积的更方便携带外出干活。

网友:
看来你运气不好,我今年陆续买了三把富格电钻,两把单速,一把双速同心度都还不错

网友(2021-02-25):
看着不错,短小精悍

网友:
机子不错!
机子和两个电池各占售价一般!

网友:
机子和两个电池各占售价一半差不多!

网友:
小锂16.8v比威克士130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