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楼主(2020-11-30):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直接算就是0.47欧,按烧烂的痕迹来看应该也合理

网友:
0.47欧,精度1%

网友:
楼上正解0.47

网友:
0.47R,精度基本没有用黄色表示的,所以棕色的是尾。

网友(2021-01-06):
80GB的笔记本硬盘要送出吗?

网友:
阻值0.74Ω,精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