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冷门玩意儿(太阳能MP3播放器)

楼主(2020-11-30):
同事送的太阳能MP3播放器拆开研究下

外观形状是一朵向日葵

太阳能硅晶板规格是110/110MM

背面有喇叭出音孔和几个按键开关

四颗螺丝很容易拆,没有防水圈利用外壳结构来防水

太阳能硅晶板输出焊点

内部结构很简单一块控制板一喇叭一颗18650锂电池

喇叭

18650锂电池用热缩管封起来了里面还封有一颗原件应该是温度开关(直接在太阳下暴晒的东西内部温度应该不低)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背面就几颗按键开关和几颗贴片元件和双色指示LED灯

双色LED

元件都在控制板正面

这可小IC被打磨了用途未知,会不会是充电管理IC啊?

音频功放IC型号:LTK4871

主IC没查到资料型号是:AC20HFF919-90估计是一颗单片机IC

24C02N存储IC

还有一8G的TF卡

电池、太阳能板与控制板的连接线用的硅胶线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太阳能念佛机了,现在的直接牛屎搞定。。。

网友:
玩具级的音频播放器

网友:
是给人摆在墓地或坟前日夜播放佛经的东西吧

网友:
干嘛用?放广场舞没太阳啊?念佛?大太阳底下念?

网友:
没字的应该是给JL解码芯片供电的LDO

网友:
和玩具没什么两样了,一点都不专业了:Strive:

网友:
整点阴间的音乐插在坟头,

网友A:
原来是线性音频放大器,好点的一般是D类等开关式音频放大器。单晶硅太阳能板用料不错,可以做一个利用太阳能板光线感应电路,白天充电晚上发光。

网友:
他们一般管这东西叫。。。莲台,而不是向日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线性音频放大器,好点的一般是D类等开关式音频放大器。单晶硅太阳能板用料不错,可以做一个利用太阳 ...

除了电池盒太阳能板其他的可以直接扔了(单片机俺又不会玩)

网友:
就像路边太阳能小路灯哈。

网友:
太阳能mp3,这个有点厉害~

网友:
你这是捡的 ,我看到过,没有捡哦

网友:
这个不错,用了插卡音箱主控和内存卡,可以自由更换内容,还有24C02断电记忆

网友:
有意思的东西。念佛机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不是菊花牌MP3吗。。。。

网友:
很多旅游区的佛寺就弄一个这个,上次遇到过,

网友:
上坟时听见有说话声忽大忽小,四下无人吓得背后发凉,后来在一坟头插着这个缺德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