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自制一个洗车机,请教水泵要求参数?

楼主(2020-11-30):
想自制一个洗车机,请教水泵要求参数?洗车机用12或48v供电,之前用的一个压力不够,灰尘都冲不去。。。下图是旧的洗车桶,冲刷压力太小了。

网友A:
换个那种双电机双泵的最简单,24V电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那种双电机双泵的最简单,24V电压最好

24v不好供电,48v直接电动车的电池

网友:
搞个高压泵就行了吧

网友:
我用手压的,直接刷,也不用电,省水,方便。

网友B:
咸鱼无人机农药无刷泵,压力大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无人机农药无刷泵,压力大的很!!!!

谢谢,这个没有压力自停。用起来比较麻烦,又怕憋坏了电机

网友C:
你现在的这个铭牌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
就这个泵,上16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的这个铭牌参数是怎样的?

三无产品,出水量就比自己留快一丢丢

网友D:
买了一个充电的洗车机 20V的水压不够大 流量也小,   还是220v的才有力  ,不过也不经常洗 也够用了

网友:
12v的自吸泵都可以了,我在用的也是12v的,直接电瓶供电,都不用打火,这个还是7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咸鱼无人机农药无刷泵,压力大的很!!!!

看功耗才50W啊.
类似楼主这款的双头泵也不止这个功率。
不知道你推荐这个压力大多少?

网友:
我是淘宝上买的双电机12V带压力开关的,挺好用的,用4节32650铁锂可以洗2次车,平时洗空调过滤网很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功耗才50W啊.
类似楼主这款的双头泵也不止这个功率。
不知道你推荐这个压力大多少? ...

功率一定并且假设转换效率100%的话,功率小不代表压力就小,因为是要雾化的,所以压力不会小于10公斤。

网友:
我用的是楼主图上这种泵双电机的,自己感觉比较好用。每次去钓鱼我都会在水库边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一个充电的洗车机 20V的水压不够大 流量也小,   还是220v的才有力  ,不过也不经常洗 也够用了 ...

有条件上380V的更香

网友:
洗车机不是用 “柱塞泵”的吗, “脉冲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无产品,出水量就比自己留快一丢丢

现在的直流泵效率都不高的,还不如买个品牌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