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玩一会儿就死机的东芝DynaBookT451。。修了两天没修理好。

楼主(2020-11-30):
故障现象:玩一会儿死机。。黑屏。。定屏。。花屏。

拆机,发现CPU已被换了。。ES的。。

发现原机已经维修过。。问朋友买回来就这样。。没送修过。。

原来维修后四个电容。。我还两个。。还是一样故障。。

后焊多两个1000U试机。。故障一样。。

加个散热片。。故障一样。。
弄弄散热器。。

最后没修理好。。多了这么多东东。。左边四个电容是机器上拆的。。右边两个是另一烂机上拆的。。本来拆了四个
没地方没技术安装上去。。剩下两个了。。

总结:内存测试了一晚上正常,没死机。。只在WIN或PE下才出现故障。。估计CPU或主板问题。。主板问题比较大。。放弃了。。

网友:
就是背面电容的问题
电容的容量要到2000uF以上才行,上面用的这种330uF的钽聚合物电容,要并联至少6颗才够用。普通电解电容是不行的,不能用。而且电容引线要尽量短

网友:
笔记本的主板居然可以这么大面积的留空,日系品牌笔记本没落是应该的啊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供电那两个可恶的固态电容,是不是供电那里出问题

网友:
其实是佩服你的眼力,那么嘈杂的工作台,拆下来的元件,能一样都不多出来原样装回去。(其实万一多出来了也找不出来了吧)

网友:
别搞了,就你这种半桶水,只会越搞越糟糕,还有维修价值就送正规售后修吧,没维修价值就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