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苹果air硬盘识别不了,还能救吗

楼主(2020-11-30):
我用的2012年的苹果air,老机子了,但是一直都挺好。最近一次死机,强制重启后,就闪问号了。command+r进磁盘工具时只能看到一个1g多的macosx base system,但是启动u盘进去后硬盘都看不到了。拆机后发现这个主控芯片和颗粒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有没有人处理过这种硬盘

网友A:
掉固件了,可能有大佬手持工具。但一般来说,拆颗粒做U盘的概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了,可能有大佬手持工具。但一般来说,拆颗粒做U盘的概率更大

里面有好一些积累了好长时间的数据和代码
要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大王

不好意思,我新手,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有好一些积累了好长时间的数据和代码
要哭死

有数据的话就不能开卡了,问问数据恢复的大佬看看啥价格吧,一般放 SSD的数据建议至少做3个备份

网友C:
这个说不定真的能修,东芝这个盘通病是主控过热造成的虚焊(别看它打胶了),把胶处理干净补焊主控也许能救,还有这货是货真价实的2281,想要开卡很简单工具满天飞,主控补焊了如果还不行就可以考虑开卡了,开了卡数据真的救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据的话就不能开卡了,问问数据恢复的大佬看看啥价格吧,一般放 SSD的数据建议至少做3个备份 ...

我大意了啊,有一些数据是备份了的,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据的话就不能开卡了,问问数据恢复的大佬看看啥价格吧,一般放 SSD的数据建议至少做3个备份 ...

顺便问一下,数据恢复一般是怎么收费的?我可能最要紧的就是两个目录,都是文本文件,所以大小不会很大,其他的倒可以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不定真的能修,东芝这个盘通病是主控过热造成的虚焊(别看它打胶了),把胶处理干净补焊主控也许能救 ...

我后来搞了一个usb转接口,把它插到台式机上。结果识别不了,直接是无媒体。然后插着过了一些时间,主控这里感觉是有点温度的样子。

另外,这是我找到一个同型号硬盘的修复案例,或许大家能帮我再分析一下https://www.szsghdd.cn/1003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据的话就不能开卡了,问问数据恢复的大佬看看啥价格吧,一般放 SSD的数据建议至少做3个备份 ...

有些数据是备份了的,但是有一些还没有。顺便问一下,现在数据恢复价格是怎么算的?我其实最主要是两个目录,里面都是文本文件(代码和笔记),大小其实不大

网友:
SandForce的。加密主控盘。暂时没啥可恢复方案
如果是三星的S4LN的AIR盘主控倒是可以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数据是备份了的,但是有一些还没有。顺便问一下,现在数据恢复价格是怎么算的?我其实最主要是两个目 ...

如果不是项目上的代码就算了吧

这个SSD数据恢复可以操作,只要颗粒没有损坏基本就可以,SSD数据恢复起步价很高。不是特别重要的数据就不要考虑了

支持SSD数据恢复的PC3000便捷版,设备起步价格就十几万,所以越小的公司越不可能恢复,只会弄坏你的设备。那些报价低的东西,想想就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数据是备份了的,但是有一些还没有。顺便问一下,现在数据恢复价格是怎么算的?我其实最主要是两个目 ...

回复你的飞机哥和futurestar已经给你明确答案了,如果数据不重要,那就算了。想廉价,可以试试perter大兄弟的补焊方案。这三巨佬都是产业界里的,有一定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你的飞机哥和futurestar已经给你明确答案了,如果数据不重要,那就算了。想廉价,可以试试perter大兄 ...

嗯嗯,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
我会找人试一试这个方案,有消息我会再来汇报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