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两条宽带都被改成光猫拨号了

楼主(2020-11-30):
一个是电信200M一个是移动300M。之前都是桥接。后来移动办提速换了个光猫之后就被改了。电信是办理了一个移机之后就被改了。
我知道运营商的意图。无非是好管理,加减少运维。
开始心理难受啊,总想改桥接。后来也搞到超级密码。知道怎么搞了。但是突然想通了。不搞了。
对于家用来说。下面挂的路由也不用设置什么。地址规避下192.168.1.1就行。直接搞个自动获取。方便的很。然后网速也没有衰减。至于我本人是不玩游戏的。对于延时,多一点少一点。不敏感。而且。好像也并没有因为路由加路由就增加了多少延时。
感觉改桥接,更像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家庭来说,好像自动获取还是桥接也并不重要。
大家怎么看?

网友:
重要的是公网ip下的端口管理。

网友:
200+300≠500
除非bt多线程下载,但是真bt多链接下载硬盘读写速度也吃不消,还未造成访问论坛 登陆qq反复异地登陆 重复登陆

网友:
打电话让改啊,光猫配置人可以远程发放的

网友:
我的设备我做主吖。我的是桥接的也可以自己改成路由模式。

网友:
我也觉得没必要改,在家里只是看看电视上上网啥的,一百两百的带宽已经足够了,改成桥接又有什么真的用处呢

网友:
看你需求吧,改桥接后稳定很多

网友:
肯定改啊。2层nat还真不是心理作用。
用自己的路由多好。
运营商的光猫固件很多不完善,大大小小bug太多:比如我遇到过的upnu,wifi等。
基本上一辈子也不会升级。
另一个就是各种选项太少,做不到按需更改。
还有早期光猫会有莫名的限制,比如终端数,连接数什么的。

网友:
这不是问题吧,想桥接打客服电话,不给改到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站投诉,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
路由器拨号,突发瞬间网速比光猫快很多,所以感觉会快一些,并稳定占满带宽

网友:
这几天刚好折腾光猫,一线城市6月份装的联通200M光纤,MB联通送个100M光猫,网速始终在100M多点。上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换千M的,买了F607ZA、小版hr8321r、G-140W-UD、G-140W-C,目前在用G-140W-C,还有一个hg6821M路上。中兴f607za最差,其次小版hr8321r,G-140W-UD,G-140W-C。前两个都是桥接接路由器K2P B1华硕固件,300M光纤前两个跑320M左右,后两个桥接、路由模式都能跑360左右,有时能达到400。其实好一点的双频光猫一般家用足够了。还有说一下G-140W-C这个猫是移动的,我把联通的参数直接照搬到光猫上就能正常使用了,不用刷成联通界面。

网友:
第一,光猫做数据转发负担很大,发热量也极大,看身上开那么多孔就晓得了。夏天坏光猫的最多。第二就是光猫配置很差,运营商建的拔号不能自定义dns,硬件配置上实在不如现在的路由器硬件能力强大。一个好的快速的公共递归dns,是你网速的关键之一,运营商自己的dns池是不如第三方稳定的。第三,光猫做好它的本份工作:光电转换就行了。其它工作交给,路由来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广东联通下发后的超级密码,华为HG8321R,这个型号好像是固定的,我的百兆和千兆都是:cuadmin00259e。
F607ZA、G-140W-UD、G-140W-C 这三个都是cuadmin+MAC地址前6位(MAC地址有字母改成小写)。

网友:
普通家庭用户很合适呀,一个千兆、两个百兆、一个IPTV。
自带的WIFI关闭,弱电箱里信号不好,位置也不在房屋中间。

网友:
光猫桥接好还是路由好,要看光猫和路由的配置。

情况1:光猫512M内存,256M闪存,cpu四核。后面搭配了一个廉价路由器(4M闪存超级简陋的固件,32M内存,单核cpu)。这种情况最好是让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免得cpu资源和内存资源闲置。廉价路由器如果是千兆的话,关闭dhcp服务,当交换机用得了。

情况2:渣渣光猫,但路由器是4核cpu、512M内存、256兆闪存可刷的第三方固件一大堆,那就是适合光猫桥接只负责光电转换,路由的事情让路由器来做。

总之:如果光猫的硬件配置比较高,路由功能很强大,那就让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反之光猫就桥接。
另外:楼主这种光猫路由一次,路由器再路由一次,虽然能上网,但不是好方案。两次NAT就像两条公路串联,谁的NAT能力低,整套系统的NAT能力就低到谁的程度,这可不是心理作用哦。

网友:
可以试试,我的光猫能改。http://192.168.1.1:8080

网友:
我们这联通前几个月就都改了。然后好多用户不能上网了,找他们,就说路由器坏了,换,一个近300,换了好多。

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改后速度差很多。普通上网觉不出来,但看高清视频或迅雷下载明显差很多。。  我的直接破解光猫,不让他们控制,还是路由拨号。

网友:
打电话让改,不改就投诉。说网络差,不稳定,就要求改桥接,说你有好的路由器。不改还投诉,投诉到总部。他们怕投诉的,一次就给你改了。

网友:
某些应用必须拨号,比如网络版管家婆,拨号才能外网访问,光猫是没地方给你做映射的。

网友:
不用考虑还是桥接方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