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有故障的小mi移动电源10000mah

楼主(2020-11-30):
生产日期:201506,很早的产品了,不能给移动电源充电,移动电源也不能给手机充电,按按钮有两个灯在闪,拆开一探究竟

先看电池有电没有,结果有电那问题一定是在电路板上,看电路板没啥异常,把目光放在热敏电阻上,网上查了一下正常电阻在10k,拆下来量了一下只有1.25k,
没这种热敏电阻就拿一颗10k电阻换上,成功修复。

要是上面的芯片坏了就没必要折腾了我会放弃维修,我只能补点焊焊点线简单的,拆电芯用还是三颗进口电芯,这东西不值啥钱就是喜欢捣鼓

LED灯上的阻容电路上的降压电容为啥会这样,第一次见,品质太差?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好像是LG3350电芯,三洋一般是红颜色热缩管,曾经有过紫粉颜色热缩管。原装德州仪器和MPS一体板充放电二合一芯片,和holtek单片机之间有数据通讯,单片机丢失程序没法自己修。阻容分压电容器质量往往没以前好,尽量用耐压值更高些三相电容。

网友:
这是山上的?正品啥样发个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