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坏充电头改插头钢钢的。

楼主(2020-11-30):
里面是焊接,还是碰接,
保证线不会拉出来,是个问题。

网友:
里面应该是碰接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30W以下的一般都是碰接,

网友:
无损拆开是个难题

网友A:
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截去一截,出线最好是焊接。用这个壳子做插头体积较大,但可以加装开关或指示灯等,我原来做一个是用的三星充电头体积相对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截去一截,出线最好是焊接。用这个壳子做插头体积较大,但可以加装开关或指示灯等, ...

手感相当好,正在思考。

网友B:
接好线用胶水比如704之类填充,一般就不容易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好线用胶水比如704之类填充,一般就不容易拉出来了

沉头罗丝线夹,我想。

网友:
创意不错,拆开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