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也拆一个双11 39搞的马刀锯,电池和电钻通用

楼主(2020-11-30):
双11凑券约39到手。拆一下看看。用料做工还可以,比富格强,跟晶思达一个水平吧。电池和B型电钻通用。

网友:
这哪儿比富格强和晶思达差不多了...就因为圆轴吗
这种结构的马刀锯最好的应该是SKIL那种,用料特别扎实,但看评测效率还是比不上伞齿封闭那种

网友:
差10元都不一样,我的49波箱全封闭结构,换油还要拆波箱哦

网友:
改个炮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