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7S电池组,求问一些注意事项和方法。

楼主(2020-11-30):
老人抱怨电动轮椅自带的电池跑不远。我大概看了一下,自带的电池是18650 7S2P 4AH电池组。
我现在手头上有3个5S6P的18650电池组, 单节容量是2500~2800。3个电池组用的电池型号不一样,分别是HCR18650PF(松下)、INR18650-29E(三星)、US18650V3(Sony ) ,都是以前项目用的样品电池组,闲置下来的。

准备拆开其中一组,组成7S4P,用哪个型号最好?

手头上最大只有6S、5S平衡保护板和3S普通保护板,7S怎么处理?我看淘宝上30A的7S保护板都很贵,我用一个4S+3S的保护板行不行?。
或者,

我手头上有平衡充电器,航模上用的,那我是不是搞一个普通的保护电路,平时就保护一下防止高温、过放,充电的时候用平衡充是不是就没必要上太复杂的保护板了?

我会单片机、会做PCB。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改进的地方吗?

5S6P 都是如下这样的组装方式(因为电池仓空间问题不能直排),我准备一部分保持连接,一部分拆下来重新焊线(没有点焊机)。

网友A:
建议三组电池不混用 ,做好不过放,不过冲 就行 。平衡充多理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三组电池不混用 ,做好不过放,不过冲 就行 。平衡充多理想啊

当然不会混用。

楼主:
轮椅的电池组是7S的,要是改成8S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刚刚看到一个4S 6.7Ah 的航模电池包,自带保护板,很便宜,2个连一起就能用了。

网友:
看到电池自组我就想发

网友:
组装7S4P大约最高电压约为30V,因此建议使用HCR18650PF、US18650V3混合使用,两种电池规格差不多,应该混用不成问题;INR18650-29E本来就是过渡产品,问题多多。

另外,平衡板不要与保护板混用,最大电流80A就够了;电动轮椅既要考虑续航能力,还可考虑到动力输出。所以,考虑主动均衡+保护板设计最好。

网友:
轮椅应该不会太大功率吧,原来是两并的电池组20A的保护板就行了,好多简易电动车都是15A的保护板呢,所以7串15A或20A的保护板不会太贵,买个新保护板再组吧。

网友:
个人觉得4S+3S保护板组合是可以用的,
我自己组13S25AH电池包就是用10S和3S保护板组合的,用了一年多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椅的电池组是7S的,要是改成8S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刚刚看到一个4S 6.7Ah 的航模电池包,自带保护板,很便 ...

48V电瓶车加一个电瓶都可以用。

网友:
锂电池 保护板不能串联的!电动轮椅一般20a 30a 的保护板就可以 要不了几十块

网友:
保护板就用他之前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