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制汽车后排阅读灯,解决后排昏暗问题

楼主(2020-11-30):
虽说不会长时间呆在车里,但对于暗暗的后排座总是心里难受。参考前人的案例,认真考虑了几个方案后,我终于动手了。车顶是天幕,遮阳帘伸缩范围很大,灯不能装在车顶中央。计划把灯在红圈处,这是照明的最佳位置。线从车顶内饰板走到前阅读灯取电。

看碰撞测试照片,后排侧安全气帘,从B柱一直延续到C柱。从安全角度出发,红圈处的内饰板不能钻孔、开槽,常规的后阅读灯就不能装在这里。
只能自己设计PCB了。计划用5730贴片LED,四串四并。单串限流电阻22欧,12V情况下电流是30mA,单侧总电流110mA左右。左右各一板。

热风枪真香啊,185中温锡浆@250度,我吹吹吹。后面那个,本想用白色阻焊油,结果没硬化够,搞得一塌糊涂。

从一根灯条上拆下柔光罩,扣在板子(PCB宽度是按柔光罩的尺寸裁的)上,有点样子了。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灯怎么固定在内饰板上。不能打洞,不能用胶水,双面胶又帖不牢。突然看到了这个:

取一个电线卡,适当加工下,用AB胶粘在PCB背面,很结实:

当然,还要拆下前阅读灯,并联到原灯取电。顺便把原车的3528也换成5730,亮度提升不大,算了。

为方便拆装,搞个接头:

最后总装,灯板往内饰板边缘一扣,线走顶棚,完美!

为避免过亮,最后只保留了两组灯珠:

这是最后的效果:

谢谢观赏。

网友A:
原车的灯是什么理由让这个灯叫:阅读灯..............

阅读灯,至少亮度要达到能阅读书的状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车的灯是什么理由让这个灯叫:阅读灯..............

阅读灯,至少亮度要达到能阅读书的状态吧.......... ...

不过一般人应该没人在车里“阅读”吧我也感觉后排黑暗的有点阴森,有时候夜间行车我甚至会一直开个手电筒在后面

网友C:
我是买的总成组件,把后座顶棚挖了个孔走线放进去的,难看的,达不到原厂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过一般人应该没人在车里“阅读”吧我也感觉后排黑暗的有点阴森,有时候夜间行车我甚至会一直开个 ...

一般夜间行车是尽量不开驾驶室内的灯光的,前风挡反光会有机会对驾驶员造成视觉上的影响。

你这小胆也太小了,不会是看什么恐怖片车后座躺着个脸都烂了的女鬼吧?你就不怕她从座位底下伸手抓你的脚吗?

网友E:
车子后排自带灯,基本不开,晚上反光厉害,后座点烟器加个脚底氛围灯不香么

网友F:
两边不装个堵头就这样漏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边不装个堵头就这样漏着啊

散热也好,什么侧漏也好,就这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子后排自带灯,基本不开,晚上反光厉害,后座点烟器加个脚底氛围灯不香么 ...

脚垫都是尘土,不照亮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夜间行车是尽量不开驾驶室内的灯光的,前风挡反光会有机会对驾驶员造成视觉上的影响。

你这小胆也太 ...

此言极是,夜间行车少开内部灯光。停地库里找东西,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的总成组件,把后座顶棚挖了个孔走线放进去的,难看的,达不到原厂的样子 ...

勇气可嘉

网友:
后排上面拉手那里没有灯吗?
自己装的注意光线角度,不要影响前面开车

网友:
真心话不美观

网友G:
个人觉得不好
汽车随意增加电子设备很危险
灯本身的发热风险
灯损坏造成的高热风险
按标准制造的成本很高的。

网友:
手艺不错啊。这车挺高级的。

网友H:
不如直接买一个有磁吸功能的宿舍充电阅读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如直接买一个有磁吸功能的宿舍充电阅读灯

根本吸不住,内饰板离铁皮好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不好
汽车随意增加电子设备很危险
灯本身的发热风险

这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随意增加。
发热问题:总电流限制在100mA,,单串电流25mA,远低于5730的最高额定60mA,发热自然小很多,虽然不用铝基板,点亮5分钟,手背感觉只是微温,保守估计30多度吧,不至于热到烘烤内饰板。再说,阅读灯不是长时间点亮。
走线问题:仔细观察过,不会与滑动的天幕遮阳帘产生干涉。进一步改进措施是,全部线路包绒布胶带减少摩擦破皮。
供电问题:从原车阅读灯的供电电路末端(二极管后)取电,不怕倒流。就算短路过流,还有原车保险丝兜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随意增加。
发热问题:总电流限制在100mA,,单串电流25mA,远低于5730的 ...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起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单靠汽车原配保险有可能保险丝太大
建议你给灯单加个小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吸不住,内饰板离铁皮好一段距离

买 一个吸力大点的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