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充电器换TYPE-C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0-11-30):
笔记本自带的充电头坏了,想问下大佬,这个只需要正负极就可以了,还是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
刚好显示器有90W PD快充,我在想是否可以通过诱骗器然后给笔记本充电!

网友A:
苹果老磁吸,买个magsafe type C转换器就行了。
新的TYPE C型号直接供电线插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老磁吸,买个magsafe type C转换器就行了。
新的TYPE C型号直接供电线插上就行了。。 ...

T头的不知道是老的还是新的magsafe,买的Type c 转magsafe 好像很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