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数字示波器23种测量项的含义视频介绍

楼主(2020-11-30):
视频包含23种常见测量项的讲解,包括:周期、频率、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延时、正占空比、负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突发脉宽、正向超调、负向超调、相位、峰峰值、幅值、高值、低值、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C均方根、平均值、C平均值

网友A:
均方根、C均方根、平均值、C平均值,这几个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均方根、C均方根、平均值、C平均值,这几个没有用过。

给温总提供个小便签,节约看视频的时间,均方根值就是n个周期内的波形信号真有效值,c均方根值 是一个波形周期内的真有效值,c其实就是周期 cycle 英文字头。后两个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温总提供个小便签,节约看视频的时间,均方根值就是n个周期内的波形信号真有效值,c均方根值 是一个波 ...

谢谢科普。

网友(2023-09-10):
谢谢,常见的倒是明白,但是还是有几个不太清楚,去看看视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