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大众途观拆底壳换变速箱油

楼主(2020-11-30):
车子开了7年了还没缓过变速箱油,双十一网上抢了三桶4L的埃孚变速箱油和配套滤网。寻思着想用循环机换三桶够了。趁着单位没事,偷偷溜到朋友店里借用一下升降机和设备换一下油。结果朋友说直接重力换就行了,一样要拆油底壳了,循环机没啥意思,都是骗人多花钱的。好吧,还是听专业人员的,闲话不多说了,上架,拆。。。

因为不是双离合的,所以买了AV6

三大桶

滤网套装

变速箱内置滤网

上架

拆。。。

拆掉底壳和滤网的样子

油底壳加了汽油清洗一下

洗的干干净净的

这是换下来的滤网,明显有碎屑挂在里面了

装好新的滤网

压好密封条,装车。

这是压力加油壶

一次加一桶半进去

用压力把油打进去。
由于满手的油,有些过程就没怎么拍照。
总体来说,换好以后换挡丝滑般的感受

网友A:
循环换油机还是有很大用的,这个是对老车来说,我的07款帕萨特领驭,上次换油用了20升,在成都ZF的维修站搞得,那边按照变速箱厂家的维护手册操作,换完明显感觉车子的抖动小很多,而且原来经常出现的4进5档,闯档的现象也没了。

网友:
!保暖衬衫19!踢脚线取暖59!防冻玻璃水5!血糖仪19!干电池6!燃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换油机还是有很大用的,这个是对老车来说,我的07款帕萨特领驭,上次换油用了20升,在成都ZF的维修站搞 ...

不拆油底壳的话,用循环机肯定换的比较干净,就是比较费油。

网友:
我也刚换的变速箱油,是所谓的循环换油.
虽然我觉得循环换油是巨大的浪费,但AT变速箱的液力偶合器里大量的ATF油,单靠拆油底壳是放不出来的.

网友:
换一次要多少升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换油机还是有很大用的,这个是对老车来说,我的07款帕萨特领驭,上次换油用了20升,在成都ZF的维修站搞 ...

循环机换油属于有钱任性,重力换油一次应该能换掉80%吧,跑一会再换一次就96%了吧?不放心多换几次,循环机也是混合排出,以前的骐达4at,自己找同事一起换的,10多年很浑浊了,大针管抽出来,加了不到4升,跑了几个月半轴漏油,放掉维修,油很清澈,其实对于机械——又不是入口的东西,换掉80%以上已经足够了

网友:
赶紧查查手册,我那车估计也得换了

网友:
没有设备自己换油,用大注射器在“油尺”处抽出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