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电吹风

楼主(2020-11-30):
邻居拿来的,说手柄处冒烟了,打开发现有烧黑的地方,以为只是电源线断了打火,量了下确实有条线断了,重新把线接好通电试机,结果悲剧了,电容上的电阻马上冒烟了,这里说一下,这个电阻是新换上去的,原来的拆时搞断脚了,换了个相近的上去,想问下什么原因一上电就烧这个电阻,阻止不对吗,安规电容也有容量,就是不知原来多大,拆开时已经黑了,看不清

网友:
电容应该没事,把电阻拆下,用表测一下电容的容量,电阻用个3,4百K的,应该可以

网友A:
原来的电阻应该有1M,你换了一个近似的?最后一环可以差几万倍的

网友:
电容内断,然后电流直接经过电阻,电阻过热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阻应该有1M,你换了一个近似的?最后一环可以差几万倍的

你说对了,是有1M,我没有现成的,就换了个相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是有1M,我没有现成的,就换了个相近的

800K以上不至于炸电阻

网友B:
有些去掉应该也能用,模拟信号干扰明显一些,只要电机能转就行,好像有些是小功率细电热丝分压给整流桥到碳刷电机。九几年像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虽然现在来说风力太小,但是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当热风焊台拆焊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去掉应该也能用,模拟信号干扰明显一些,只要电机能转就行,好像有些是小功率细电热丝分压给整流桥到碳 ...

别误导 这是泄放电阻 给电容放电的,防止刚拔插头那会误触插头导致电容电人

网友:
数值差不多就行吧,如0.1u。470k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用了9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 这是泄放电阻 给电容放电的,防止刚拔插头那会误触插头导致电容电人 ...

我说的是电容电阻一起去掉。或者要换就换个功率等级更高,相同阻值电阻器就好了。

网友:
电机后面的电路板好多东西,我家那个飞科的就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