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蜜獾超存六盘位NAS机箱,不错

楼主(2020-11-30):
新买的六盘位机箱,名字叫蜜獾超存,一看就知道是收智商税的东东。

买的空机箱+电源,看外形做工还不错,原配是ITX主板,实测正常体位能上长20CM的板,简单点就是板最多两个扩展槽的主板,一般这种板型要找个6SATA的又便宜的真的很难,太贵的6SATA ITX主板又与这个低价位机箱身份不符。正好我有个很老的6SATA的存货梅捷E240,比划了半天,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实践了一下可行,现在分享一下。

楼主:
主板长这样,
实际安装:

楼主:
目前黑群晖6.2.3稳定运行

网友A:
机箱看起来还可以,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看起来还可以,多少钱入手的?

230包邮,铝合金外壳,真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连接能发一下吗?

网友B:
感觉贵了,机箱一百左右差不多,那个电源估计和蜗牛的贴标电影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黑群晖6.2.3稳定运行

有相关安装包能分享下吗?我想搞一个哈。

网友:
看上去有点大,这么大可以做成8盘的了

网友D:
黄鱼上看了看,最便宜的也要230机电套,全套也得350,还只能装itx主板,还没pci扩展,瞬间不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安装包能分享下吗?我想搞一个哈。

http://202.100.210.34:5015/sharing/0VUQVqDBY
密码:12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贵了,机箱一百左右差不多,那个电源估计和蜗牛的贴标电影差不多吧。 ...

可以说,6盘位及以上机箱中,这个是最值的。蜗牛4款都有,暴风也有,这个机箱优点有二,1 是盘位多,个人推荐Raid6,安全性比raid5高很多,一般家用情况可以说不用再担心了,Raid6最好还是6盘位起步,4盘位没太大意义。2是颜值高,很适合家用,摆在哪都行。
要是单一要求低价,我推荐8盘们或12盘位机架式服务器机箱,我在某鱼上实淘的8盘位170包邮,12盘位250包邮,满盘架+原装服务器电源,成色都还不错,有供电稳定,还能上大板更多扩展,有心慢慢淘的话应该还有更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鱼上看了看,最便宜的也要230机电套,全套也得350,还只能装itx主板,还没pci扩展,瞬间不爱了。 ...

其实我还有两个思路,因为以上方法也算能用了就不想折腾了。
1、上245*245的MATX板,剩下的空间应该可以上个电源板,当时第一想法是这样的,但手头只有120W的电源板,怕6个硬盘供电不足就没有直接改。
2、硬盘架的上方还有一定空间,可以考虑电源移到上方,这个应该要开孔什么的改造,适合有精力折腾的人,目测空间应该够。
某宝上有一款能上MATX板6盘位铝合金机箱,699元,其实想买很久了,因为现在硬盘不够了,还有一个是这个上什么主板还没想好,就一直没下单,看到这个蜜獾这个机箱我就知道就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贵了,机箱一百左右差不多,那个电源估计和蜗牛的贴标电影差不多吧。 ...

电源拆下来过,重量正常,比蜗牛那个轻飘飘的强多了,目前就没有换。只是背板也是很简化的那种,其实不太用纠结这点,换硬盘前先关机,家用的话没有一定要热拔插的需求吧。我最老的黑群晖用了5年了,除了刚开始折腾那一阵经学换硬盘测试,后来根本就没动过,连重启都没几次,最长一次连续运行600多天,NAS真正使用的时候基本上硬盘不坏是不会去动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说,6盘位及以上机箱中,这个是最值的。蜗牛4款都有,暴风也有,这个机箱优点有二,1 是盘位多,个人 ...

服务器机箱还有吗。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机箱还有吗。搜什么关键词

蜜罐,多的是。

网友:
黑裙不是只能出4盘位么,和蜗牛没本质区别啊,体积更大了,更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说,6盘位及以上机箱中,这个是最值的。蜗牛4款都有,暴风也有,这个机箱优点有二,1 是盘位多,个人 ...

倒是想用机架式服务器机箱,不过机柜放在客厅楼梯下面的柜子里,不能声音太大了

网友:
楼主的宽带上传不错啊,能到8Mb/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是想用机架式服务器机箱,不过机柜放在客厅楼梯下面的柜子里,不能声音太大了 ...

上民用的板U,给机箱风扇加上减速线,世界就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