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洗衣机自杀啦!!

楼主(2020-11-30):
洗衣机不排水,水管里尽是塑料渣,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清理排水管后试机发现机底漏水,只好再拆开检查管道,没有找到漏水点,只能彻底拆开检查,发现装水的滚桶塑料外壳被自己里面的不锈钢滚桶磨穿,堵塞排水管的塑料渣就是这么来的,这可是高端变频直驱洗衣机啊,四、五千买的,居然会出这种问题。型号XQG60,这个要怎么修?

网友A:
固定滚筒的螺丝松了 ?卖给收废品的,再买一台 。。。

网友:
这个让它过吧,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滚筒的螺丝松了 ?卖给收废品的,再买一台 。。。

还没拆到里面,不知道是哪里松了。

网友B:
应该可以换的吧,继续拆呗,哪里坏了买配件,

网友:
这个应该买得到配件,价格也不会特别贵,就是拆装烦人。话说,三洋这牌子早就卖掉了,质量嘛。。。

网友:
这玩意还是便宜的好坏了买新的,几千元的也就那样。

网友:
只能网上看看有没有拆机配件,还是半自动洗衣机简单耐用些。我2013年网购20多颗拆机三洋4056风扇,战斗成色随机款不挑选,有3分之2多是输入短路的,没敢用机箱电源测试,以免电路板响一声后彻底没法修,个别转子扇叶进入铁粉卡死,拆装扇叶等才组成5个好的,好在都是正品拆滚珠轴承超值。2016年后我网购的拆机三洋美蓓亚等风扇,塑料味明显,风力没之前强,好奇的是全都能转,轻轻按动拔动扇叶发现是松的,扇叶停止没有多次回弹,堵转一直有最大电流没达到贴纸标称,才发现是含油轴套全新山寨电脑风扇,换了美蓓亚和三洋贴纸,无刷驱动板用料比以前差了很多。

网友C:
塑料可以补吧!?烙刑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换的吧,继续拆呗,哪里坏了买配件,

查了一下,有拆机的滚桶前罩,将近2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可以补吧!?烙刑侍候。

不是一点点,是一整圈都切开了,只有一点点塑料皮贴着,马上就要掉了。

网友:
那就是水封,轴承,轴,外壳,胶圈都坏了,减震可能也坏了,就全换了好了,基本上等于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有拆机的滚桶前罩,将近2百块。

总比买个新的便宜吧,好歹是4K的机器,还是有修的价值吧

网友D:
彻底拆了,看看都需要更换什么地方,核算一下总的费用。然后再考虑是换是修。

网友E:
我家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已经用了10年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彻底拆了,看看都需要更换什么地方,核算一下总的费用。然后再考虑是换是修。 ...

暂时发现要换的就是那个前罩壳,其它还没来得及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已经用了10年了,一切正常

国货只要是正牌大都是经久耐用,洋货太花哨了,变频直驱就TM一个电动车轮子装外面就贵好几千。

网友:
这些东西维修,修不是问题配件是问题,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体店买都麻烦,要莫等,要莫跑。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洗衣机配件中只有这个前罩是最贵的,看来是通病。

网友:
看到变频,心里暗笑。

这个故障,要换桶,基本可以扔了。换新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