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傅。1.2V 的充电电池,充到多高的电压算充满?

楼主(2020-11-30):
我在做实验。发现充到1。42以上就很难再提高了,每提高0.1都要很久。最高充到1。47V
那么,是充到1。42算充满。还是1.45以上

网友:
网上不是有数据嘛,这有什么好测的?

网友:
一般我是按照1.45~1.5

网友:
可以充到1.4 V 。。。

网友:
傻充有的电池能充到1.6v以上,智能充电器一般1.48v,我一般电源调1.44v,0.1c电流充直到电流小于0.01c结束

网友A:
镍镉镍氢的话,充到电池明显发烫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充到1点4安全点,放电就到1伏左右。

网友:
镍氢电池性质大体上相似,可供参考

网友:
镍铬不是按电压来确定充满的Δ0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镉镍氢的话,充到电池明显发烫就差不多了

热敏判停也有采用案例

网友:
发热大小取决于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