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p4056负载端直接替换太阳能感应灯18650电池,为啥灯不亮?

楼主(2020-11-30):
是三档感应灯,第一档感应,第二档无人微亮有人高亮,第三档常亮。接18650电池功能正常。拆掉电池接tp4056负载端,第一档不亮,第二档微亮,第三档闪。求教,为什么?

网友:
电流不稳功率不够。

网友:
电流太小带不了

网友A:
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
B+  B- 不接电池?光靠充电器?带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B- 不接电池?光靠充电器?带不动的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大电容试试

不行,小白还没入行,这个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B- 不接电池?光靠充电器?带不动的

要是B+B-接上18650电池,负载+和负载-就不用管了吗,还是需要把灯珠改接过来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搞错充电板的用法了,,,这充电板的说明上写的是 :充电期间严禁接负载,而你正好是这样做的

网友C:
4056输出直接接负载(不接入电池)必然不能带大电流负载,所谓大电流包括几百ma,哪怕小于4056最大输出也不行,主要是你没弄清楚4056输出特性。4056不接电池或接电池在电压小于2.9v时会进入小电流预充模式,会把输出电流降低到设定电流的10分之1,直到电池电压提升到2.9以上才开启额定电流充电,你的板子默认1a,因此不接电池直接带载最大输出电流被限制在100ma(负载两端2.9v以下时),如果此时负载较轻,小于100ma时负载两端能达到2.9v以上时则led点亮,大于100则不能点亮或者微亮,闪是因为4056的另一个输出特性,充电电流小于10分之一设定电流后会停机断充,等电池电压下降到4.1v时复充,因此不接电池时,充电板输出仅一颗小容量电容,这个停充 复充过程快速切换导致电压波动,因此会闪(空载时仔细看下你的4056红蓝灯是不是一直再快速闪烁),详细自己看数据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输出直接接负载(不接入电池)必然不能带大电流负载,所谓大电流包括几百ma,哪怕小于4056最大输出也不 ...

很详细的介绍了4056的输出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B+B-接上18650电池,负载+和负载-就不用管了吗,还是需要把灯珠改接过来才能正常工作? ...

负载+和负载-  接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