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入手贝朗德插座转换器,拆开看触目惊心

楼主(2020-11-30):
话说前段捣鼓了二手回来的电钢琴(只是还没切底清理,暂且不表),本来放在小孩床头位置的,家里领导说走路碍事,就挪了地方,这下路好走了,但是电钢琴取电有点麻烦,自带的电源适配器线不够长,插线板拖着也不够整洁。看来看去就着眼墙上的空调插座,换成10A面板吧用空调再换过来16A太麻烦了,接线接个面板那也是拖拖拉拉的线,最好就是转换器16A转16A+10A,那就相安无事了。
想到这,逛万能的宝呗,看到有号称大功率4000w转换器,选中这款就是考虑它有开关,不用老是拔电源适配器,收货后拿手上轻飘飘的明显感觉用料不足,打开八宝箱工具拆开看一下,差点吓着,大家看图吧。
大神们有没有好点的转换器推荐个
本来放在小床头,有点妨碍走路!领导发话移走
挪到这里,但取电麻烦,靠墙的是小孩上学的书,看着都觉得好辛苦!墙上有空调插座,从它下手!
到手就是这个
正面有开关
打开后的样子,左上角的红色线头焊接处,这个焊接技术不如我业余选手啊
仔细看,居然有几根铜丝是散开的,差评!果断联系客服退货!

话说里面那些线能承受4000w的功率吗?好歹用点铜排线啊,太垃圾了!

网友:
让我想起穴唐仪的一个牌子,反正能用就好。楼主电风扇金属叶片不错,动平衡比艾美特塑料扇叶好没有低频振动,可惜的是叶片倾角太小,中档风力气流声比每分钟600转330毫米微风夹扇响。

网友:
这个能用了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触目惊心的 插点小功率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外观特产不拆也知道里面不会有好东西。

网友:
带开关的插座我都是直接跳过去,没一个不烧坏的

网友:
还可以,线够粗了,也就不容易发热,焊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开关上的火线 铜丝都没焊牢,还零散的搭到开关另一触点

网友:
插头应该是铝的

网友:
铜线比我买的粗多了。

网友:
可以改一改,两个开关都不要了,指示灯也可以不要了,这样就简洁多了,线也不乱了。

网友:
触目惊心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