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样的图片还有救吗?显示解码错误,部分能看到完整的缩略图

楼主(2020-11-30):
u盘里的图片都变成这样了,有高手能修复吗?给M都行。部分能看到完整的缩略图,但打开大部分是灰色覆盖,部分打不开,显示解码错误或者无法读取文件头。
截图:

这是一张原图:

网友:
U盘是扩容盘吧

网友:
U盘存的很难有保障了,损坏几乎无法修复,试试能否复制到电脑里,如果可以并且文件有容量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倒不是扩容盘,是设备厂家赠送的金士顿。
再补充一下,本来是3-4M的图片,有的变成了16k,有的变成了近170M。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不是扩容盘,是设备厂家赠送的金士顿。
再补充一下,本来是3-4M的图片,有的变成了16k,有的变成了近17 ...

图片大小都变了就很难修复了,先用PE模式,多找几个文件修复的软件试试呗,千万不要再往U盘里放文件了,放多了就别想找回了

网友:
U盘可能有坏块。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与你不一样,我的图片是保存在硬盘上的,几个不同的硬盘上的图片都出现了这个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与你不一样,我的图片是保存在硬盘上的,几个不同的硬盘上的图片都出现了这个现象,不知 ...

那就得杀毒了

网友B:
你这截图怎们看都像是中毒了

网友C:
尝试用数据恢复软件把图片拷贝到电脑硬盘里面看看

网友D:
基本上是判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截图怎们看都像是中毒了

那是看图软件的图标,Irfan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用数据恢复软件把图片拷贝到电脑硬盘里面看看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是判死型了

你的头像告诉我,看来真的不好办了,但是有个软件能读取很少一部分看似异常的图片,因为是收费软件,只能让你预览,不能保存,所以我只好截图了。因为是很少一部分且这个软件的作者已联系不到,所以才求助本坛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看图软件的图标,IrfanView

这我知道,以前亲戚家电脑中毒就是你这样的

网友:
数据损坏,是中毒造成的还是硬件不好判断,总之比较难恢复了

网友E:
同用irfanview的来握个手。这是文件坏了,硬件机的存储受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用irfanview的来握个手。这是文件坏了,硬件机的存储受损

为什么不试试FastStone Image Viewer。irfanview有什么特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试试FastStone Image Viewer。irfanview有什么特色?

我用了20多年了,98年的时候它就可以支持3D显卡硬件加速图像显示,到现在安装包体积也只有2M多点,能实现相同功能的其它软件可能要几百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20多年了,98年的时候它就可以支持3D显卡硬件加速图像显示,到现在安装包体积也只有2M多点,能实现 ...

FastStone能秒开百兆ROW文件。能秒开PSD文件。
6M多大小。
网上搜了下。irfanview居然还能打开音频和视频?那挺厉害的,播放器我用的pot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