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玩了一把电焊

楼主(2020-11-30):
自己电焊水平学前班级的,一年难焊两次,也无人指导。
有施工队来这里加装消防水管,要干十天半月,他们是有证的。
今天下午下班提着前些时间收来的焊机去凑热闹焊着玩,师傅年轻和气
说焊条要45度夹角,要看到溶池,电池要大些,不会出现夹渣,似懂非懂听他的。
上些图片了。

网友:
就这焊缝也叫专业?

网友:
还能发贴,说明眼没瞎。

网友:
比我焊得好些。

网友A:
要是能焊接铝合金全避震车架,增加后三角吊耳和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后减振器,连接在铝合金后货架上更好,可惜铝合金只能氩弧焊。九几年铬钼钢软尾车架不错,单转点单摇臂结构简单,更换轴承数量少,万一金属疲劳变弯,可以用楼主普通焊接机修理补强铬钼钢车架子继续用。

网友:
以前试过 然后眼花了一个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焊接铝合金全避震车架,增加后三角吊耳和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后减振器,连接在铝合金后货架上更好,可惜 ...

铝合金用氧气焊接也可以很丑而已, 车架一般焊接用松下焊机的多, 加热焊接原件焊接比较好,要么感觉容易裂焊点,,我不太会焊接,但是电焊机焊接厚的好焊接,焊接薄的难焊接,  二保焊接薄的真的会简单很多,
厚件上面往下面焊接简单,  下面往上面焊接那个叫真难

网友:
我看焊的挺好

网友:
我要么焊出个窟窿,要么焊出个疙瘩。。。

网友:
伤身体的作业,能不碰就不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焊接铝合金全避震车架,增加后三角吊耳和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后减振器,连接在铝合金后货架上更好,可惜 ...

可以气焊的,有专用焊条。我这里做蒸酒设备的,就是用这种设备焊接的。

网友:
第一个自学电焊打了眼,大冬天的找冰块敷眼睛,晚上10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怎么看着你焊得比师傅好...............

网友:
焊接比我好多了,我的事鸡屎焊接

网友:
牛A,那玩意我摸都不会去摸...

网友:
电焊玩得不多,技术绝对不行,焊机倒是剩着两台。

网友B:
拖焊技术性不高,就是游走的时候速度均匀点,拉的距离不要太快太远了,你试下去焊薄的管子你就会怀疑人生了

网友:
比我焊的强多了,我焊的不是洞就是疙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焊技术性不高,就是游走的时候速度均匀点,拉的距离不要太快太远了,你试下去焊薄的管子你就会怀疑人生了 ...

薄材料氩弧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