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钟主板到数码管的排线 为什么只有5根线

楼主(2020-11-30):
主板到数码管板只有5根线 两根是供电 三根信号 就能控制这么多led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如果把U1拿走,我才算他有本事。这芯片估计是IIC通讯的。

网友A:
数码显示板上还有显示驱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显示板上还有显示驱动芯片啊

这个芯片是啥功能的 肯定不是单片机 也不是74hc595之类的小芯片 挺奇怪的

网友:
应该是用i2c 或 之类的数据总线,传输指令到led 控制器,控制器这边有解码

网友:
带通讯功能的LED显示驱动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就是5块钱的东西,要那么多线干什么。

网友B:
最少用4根线就行了,肯定不是直接控制数码管的,是发送数据给数码管的控制芯片控制的。

网友:
有控制芯片的,看定义名称STB DIO CLK应该是TM1628没跑了

网友:
如果是74164的话,4根线就够了

网友:
估计tm1628一类的led驱动ic

网友:
3线有可能是spi接口,max7219

网友:
你们都不算电源和地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少用4根线就行了,肯定不是直接控制数码管的,是发送数据给数码管的控制芯片控制的。 ...

去掉电源的话,通讯三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