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620F喷墨一体机 拆机清洗喷头

楼主(2020-11-30):
首先感谢@huanyu727 的帖子 爱普生喷墨一体机 620F 拆机维修,报警“打印机错误,请查看手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20在这个帖子上 我自己拆了光头 然后进行清洗!

前面的反正都一样  可以参考上面的帖子

墨盒位置

这个位置用一字螺丝刀撬开一点然后整块往下推下 就出来了  小心里面的排线

这个数露出排线的样子 大的那个拔掉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拆墨盒识别的主板

墨盒 左右2侧都有一个这样的暗扣用一字螺丝刀推进去  一边一边推

然后取出

这个是取出后的样子   左右都有一个扣

然后拧下螺丝取出喷头  喷头上有一个排线

拆了之后 我是用超声波清洗机 洗了下  然后淘宝买的那个清洗的溶液浸泡了 24小时

最后打印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至少能用了   本来   4个颜色 一个都出不了!

网友:
不错不错,喷墨打印就是会堵喷头这点讨厌人

网友A:
我的打印头一开始也不行,后来换了一个报废的ME350上的打印头。原有打印头不是不出墨水,是飘墨,打出来的东西看着都眼晕。现在单位还有喷墨机,家里已经换激光了,不行,洗不起打印头,太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打印头一开始也不行,后来换了一个报废的ME350上的打印头。原有打印头不是不出墨水,是飘墨,打出来的 ...

彩色的照片  偶尔打打照片有啥好推荐的?

网友B(2022-03-29):
您好,不小心把那个大排线上方的那个小排线给拆下来了,怎么装回去呢

网友:
拆机有风险,直接上清洗液安全些

网友(2022-09-01):
超声波容易洗坏

网友(2022-11-01):
学习了  有空把那台废了的620F来折腾一下  看看能否复活

网友(2023-07-30):
小的排线不注意也被拔下来了 ,是不是就得拆墨车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不小心把那个大排线上方的那个小排线给拆下来了,怎么装回去呢

我也是 ,同问

网友(2023-09-30):
我也是,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
非常高清, 刚好帮朋友解决个麻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