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ronsmart蓝牙便携音响电池挂了,拆开发现做工不错

楼主(2020-11-30):
出门10多天,回来不知为啥坏了,出门前记得关了。插电充电指示灯闪烁,拆开发现电池没电了,一点电压都没了,尝试8.4V直接接电池,没反应。
tronsmart的2寸蓝牙音响,20Wx2,7.4V电池,电池有3300mah,号称能播放12小时。平时都是插电用,不知为啥就坏了,用了1年多。买的时候300多,拆开发现做工不错,用料厚道,细节用心,可惜电池坏了,不能开机。

正面照,本来有个铁网,早拆了,典型的2个电源加被动振膜,小音响全靠被动振膜带来低音,是密闭箱,效果还不错,里面还有ADC芯片调音。

后面再来一个被动振膜,接口,8颗螺丝。 MicroUSB 5V输入,AUX,microSD,支持读卡器功能。外壳包了泡棉,外面还有个铁网,很久之前拆了,不能复原,扔了。

上面的控制面板,是非触的,通电有白光,芯片打磨了。
个人觉得很难用,特别是调音量,它是手指在那个条划,特别难控制,还没关机音量记忆,所以平时放桌子上不关机,关机后开机要手动切到AUX,这么贵的产品不应该,特别是里面有复杂芯片,实现这些功能不难。

音响的前后2部分结合位有泡棉摸具也特别设计了,电池放里面,跟喇叭一起,电路板放外面,接线处有封胶,里面的线也包了泡棉。用心。

3300mah 18650电池串联组成7.4V电压,因为输出功率是20V,3.7可能带不动,3300mah单节18650也是下了本,找了下替换电池,30块左右。180525这个数字找不到信息,某宝直接搜搜不出。还以为那是电池型号。

单元特写,2寸20W说实话发挥不出,放这么小的口径声场出不来,品牌搜不到。
小房间用用还不错,大空间用效果不好。一起用索尼更小的音响,12W,也靠低音堆出来的效果,闷。

复杂的电路,明显跟便宜的蓝牙音箱不一样,各种调试点。
蓝牙芯片右边,炬芯ATS2815,多功能芯片,带DAC ADC,支持TWS读卡器功能,只是USB1.1是什么鬼,读卡器功能也就哄你开心。
双2200uf大电容好评。
PCM1808,ADC,也就是对AUX进行了ADC,为了调音?
mk25d80btig查不到。
awf7zf查不到,电源芯片?
TDA7Y,TDA7系有很多,这究竟是哪个。
新塘NPCP215FA0YX ,20Wx2功放,还支持MAXX音效。

这么好的音响光拆单元出来可惜了,电路和箱体都不错。准备买个电池换试试。

楼主:
坑啊,剪开外皮,实际是2500mah的电池。
而且电池一节2.7,一节0。

网友A:
我高度怀疑是因为想节省成本所以电池使用了最便宜的电池也就说你使用一年或者半年就挂的电池,如果你换好的电池发现比原来的使用时间长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高度怀疑是因为想节省成本所以电池使用了最便宜的电池也就说你使用一年或者半年就挂的电池,如果你换好的 ...

电芯是一方面,还有保护板可能没有均衡,我以前拆品胜7500毫安时,遇到过三串保护板少了均衡芯片组。楼主要换的话,保护板买好点的,电芯尽量是全新三洋松下,觉得太贵可以用商家分容好拆机三洋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一方面,还有保护板可能没有均衡,我以前拆品胜7500毫安时,遇到过三串保护板少了均衡芯片组。楼主 ...

你说的有道理,其实很多电池都是没有均衡的,这个需要内阻一致

网友:
平时都是插电用,还要内置电池干嘛,
20W2个喇叭,要电池瞬间大电流?5A 输出的电流。

网友:
贵的都不耐用,我有2个酷乐蓝牙音箱也是200左右买的。6600ah的电池音质也不错,自己莫名其妙就坏了,一个搜不到蓝牙信号一个连接蓝牙声音断断续续的。反而3/40块的耐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一方面,还有保护板可能没有均衡,我以前拆品胜7500毫安时,遇到过三串保护板少了均衡芯片组。楼主 ...

保护板没照出来,接了电池的3端,应该有保护功能。电池拆出来充,内阻100多。

网友:
这类音箱都是推低音,所以很闷,特别是小音量的情况下,低音也很重,而且低音的层次也不分明,一团团的,

网友:
这算高价蓝牙音箱了。
我手里一个论坛优惠的夏新19.9蓝牙长条音箱,音质极差,闪断。换了一个1块多的小功放模块,还是USB5V供电,取消了蓝牙和灯光指示,音质好的很!
里面是两个小喇叭,立体声很分明。加了吸音棉。

网友:
没有音量记忆,开机大喇叭。

网友:
   淘宝上这货最多也要四百  这货做工不值四五百  也就一两百左右

网友(2025-07-31):
这两个电容大得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