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klmbg4webc贴microSD转接贴测速

楼主(2020-11-30):
上次华澜微主控上拆下来的emmc5.0,本质是tlc,转成microSD用读卡器测速,速度感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2227&extra=

网友:
除了数据恢复之类的用转接,平时就别玩这个了吧

网友A:
贴NS1081做U盘,速度应该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NS1081做U盘,速度应该更好一些。

本来想放到树莓派上的,这个速度看来没什么价值

网友B:
读卡器太垃圾了,4.4.1都能跑满2.0接口,更何况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太垃圾了,4.4.1都能跑满2.0接口,更何况是5.0

螃蟹和创惟主控的读卡器都试过,一个样,emmc有8个data信号,sd协议只有4个,跑不出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螃蟹和创惟主控的读卡器都试过,一个样,emmc有8个data信号,sd协议只有4个,跑不出高速 ...

创维3224读写40左右正常,你这10M肯定不正常,要么就是颗粒快坏掉了,编程器四速还能跑20M左右

网友:
NS1081速度会好点,vccq3.3 注定了EMMC5.0在1081上热量不小,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