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的插座是什么材料的?镀层吗

楼主(2020-11-30):
逛淘宝看到的 怎么是这个颜色的

网友A:
应该镀了镍或者其他材料抗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铜镀镍

这样啊 镍的导电性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镀了镍或者其他材料抗氧化

应该是吧

网友C:
镀镍或者镀锡,防氧化的

网友D:
黄铜镀镍 烂牛10几年前就这样了 远离烂牛有益各种健康
起因是这样的 别家都是磷铜或者磷铜铆黄铜弹片 而自己偏偏用纯黄铜  裸着不好看 又不能说自己是镀金的 所以整了篇抗氧化寿命长学说用镀层掩盖自己的恶行

网友E:
刚才在头条上看了篇文章,公牛有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黄铜镀镍 烂牛10几年前就这样了 远离烂牛有益各种健康
起因是这样的 别家都是磷铜或者磷铜铆黄铜弹片 而自 ...

这样说也是,很多是超市带里专用,中间赚取差价,以后看到特殊螺丝插座我肯定不会再买,大多数不想让人拆开看里面用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说也是,很多是超市带里专用,中间赚取差价,以后看到特殊螺丝插座我肯定不会再买,大多数不想让人拆 ...

特殊螺丝的设计是为了防拆,因为很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瞎折腾导致触电,这个螺丝的规定是按照国标GB2099.3-2015文件强制要求的,如果你买到带线插排能用十字螺丝拆开那100%买到了假货。
参见国标GB2099.3-2015
14.1 改为:
不可拆线中间转换器应能做到:
———若不使转换器永久地无用,便不能将软缆或软线从转换器上拆下,而且,
———用手或一般用途的工具,如螺钉旋具,无法将转换器打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不能用原来的零件或原料重新装配成原转换器者,则该转换器便视作永久地无用。

网友H:
母牛男朋友就那样,广告吹得响,价格华而不实。
其它默默存在的品牌,价格不贵,质量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殊螺丝的设计是为了防拆,因为很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瞎折腾导致触电,这个螺丝的规定是按照国标GB2099.3-2 ...

原来特殊螺丝也是一种新国标,防止被不懂的人和小孩拆解,好像几年后要换一种新款防拆螺丝。以前印刷机和数控机床等用内六角和梅花螺丝,防止被其他维修工换差零件和装配不良等。有些原装电源超声波焊接很紧,防止里面电路板被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镍或者镀锡,防氧化的

估计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在头条上看了篇文章,公牛有假的。

嗯 有些小牌子其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母牛男朋友就那样,广告吹得响,价格华而不实。
其它默默存在的品牌,价格不贵,质量看得见
...

反真我是不会买了 手里一堆够用了 都是块八毛来的 用着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