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坛友们电磁炉不开机,通电有0.4安电流,该如何检修?

楼主(2020-11-30):
亲戚的一台机,杂牌的。 检测过没低压,不知道会不会是viper12a这个电源芯片问题,控制低压不知道是不是5v的呢?

网友A:
先把辅助电源修出来,就是散热风扇的插座附近,78L05,还有那个8脚的电源集成电路。先把5V和18V找到修正常。注意那个8脚的电源集成电路上有400V高压电的,预防触电危险!

网友B:
先看看控制电源部分是否正常,指示灯亮不亮。0.4A电流应该通过交流去干扰电容的电流,不能代表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C:
数码管亮不?5V、18V、300V电压正常否?

网友:
可以去隔壁论坛问问

网友:
矿坛有篇修炉的文章很好,建议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辅助电源修出来,就是散热风扇的插座附近,78L05,还有那个8脚的电源集成电路。先把5V和18V找到修正常 ...

300V有 电源IC有一个脚有5V 18V没有。电源IC已经在路上了。回来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控制电源部分是否正常,指示灯亮不亮。0.4A电流应该通过交流去干扰电容的电流,不能代表电路的工作状 ...

串100W灯泡插上就亮,但是不串插电也不见有零件发热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亮不?5V、18V、300V电压正常否?

只有300V,其他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100W灯泡插上就亮,但是不串插电也不见有零件发热冒烟

这亮灯是由于220V输入端并联有大电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300V,其他都没有

这样说来辅助电源出问题了。芯片烧毁的机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亮灯是由于220V输入端并联有大电容造成的。

电子基础不行 什么都不懂,温总要多指教指教

楼主:
最终确定是这个电源ic问题,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