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个进水锈蚀的12V电源

楼主(2020-11-30):
       大概是两三年前在废品回收站找到的,因为不缺电源用,就没有赶着去修好它。
       昨天无意中翻出来了,反正闲着没事,不妨鼓捣一下。
       当时看到它时不像个样子,外壳上有泥土,电路板上潮湿、锈蚀不堪,放了这么长时间,基本上也应该干透了。
       先看看它的尊容吧:

      看到时就没有电源线,外壳一端缠着胶带

      性能 、参数也不知道:

       瓤子还不错,没有偷工减料。220V输入端滤波电感、电容都有,22μF/400V电容,电源芯片不大常见,是1H0165R,开关变压器块头比较大,输出整流二极管两只,型号是3LU40,网上搜不到资料,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猜测参数是3A  40V。

        各个元件有不同程度锈蚀,处理之后还看得过去。

       光耦①脚所接的电阻已经烂断,予以更换,431的上偏置电阻失踪,先焊上一只3.9K的电阻。

       交流输入端串一只40W灯泡,通电,灯泡发光,22μF/400V电容上有200V左右的电压,输出电压为0V。

       在网上找到一张图,不过它与这个电源区别较大,它这个电源芯片是8脚的,稳压部分用的是三极管,我这个的电源芯片是TOP220-4脚封装,稳压部分使用了TL431。

         测量电源芯片供电是12V左右,断电,用1K档测试22μF电容没有充放电现象,拆下来一看,电容已经废了!找到一只10μF/50V的电容焊上,通电,输出端有5.6V左右的电压了。

       不过灯泡还是亮着,这个不大正常啊!
       发现
22μF/400V电容发热,顶部还有点凸起,拆下来测量,没有容量了,还漏电!更换后通电,灯泡不再亮了!

       这个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用了两只680
μF/16V,也不知道输出电压是5V还是12V,不过从绿色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为2.2K来看,应该是12V。
      根据Vout=2.5(1+R1/R2)计算,上偏置电阻可以选用12K的。焊上一只12K电阻,电压达到了12V。

网友:
丢回垃圾桶吧

楼主(2021-01-01):
老产品,用料不错,物尽其用,干嘛要丢垃圾桶

网友:
。修好了怎么丢垃圾桶了。你家缺垃圾吗?

网友:
不错,研究得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