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多多这款牧田KP0800X电刨是假货么?

楼主(2020-11-30):
拼多多上的图片:

原厂官方图片:

旋钮侧板都不一样,问卖家为什么,卖家说合资厂就是这样的,也是牧田。

问下老铁们,真有合资厂改款这回事么?

还是假货?假货也敢理直气壮写假一赔十么?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啊,如果差太多,那就有问题。

网友:
同问价格,我卖过一个二手的近200元出手的,新的应该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啊,如果差太多,那就有问题。

价格300多元。你们对着型号在拼夕夕搜索就找到啦。
KP0800x官方链接:https://www.makita.com.cn/product_show.php?id=314

网友:
怀疑是假的就不要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个道理

网友:
大概率假的,改模具没那么容易,传动带保护罩不一样,说明机械结构尺寸位置不一样,更不可能改了

网友:
假一赔十是个人都敢写,要证假很麻烦的好吧,让你开据各种鉴定你愿意折腾不?顶多也就退货,十单也就退个一两单,利润高,怎么都不亏

网友B:
应该是正品,mt,就是以前的牧科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过pdd的东西我不买,再便宜也不买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不要贪便宜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品,mt,就是以前的牧科

牧科是maktec

网友C:
图片上下是牧田的两种型号电刨,上边那种最大刨削深度1毫米,下边那种最大刨削深度2.5毫米,下边比上边那种要贵很多,京东上边型号比较多,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下是牧田的两种型号电刨,上边那种最大刨削深度1毫米,下边那种最大刨削深度2.5毫米,下边比上边那种 ...

只能刨削1mm的电刨还真没见过,是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刨削1mm的电刨还真没见过,是什么型号?

到京东搜牧田电刨,第一页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京东搜牧田电刨,第一页上就有。

还是给个图片吧。

网友C:
建议不要买220伏的手电刨了,因为手电刨使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电源线是个很大的累赘,搞不好就会刨到电源线,要时时小心,充电的就没这个负担,进口的太贵,现在也有国产的了,我看淘宝有几家在卖国产锂电手电刨,裸机才200多元,看评价都还不错,我也有点感兴趣了,原来有两个充电的电刨,一个里奇的,一个良明的,现在看这种国产的充电手电刨电池像是牧田款的,我近来进的电动工具都是牧田款电池接口的,手头有不少电池了,添个用牧田款电池的手电刨会方便很多。图片是我手头现有的两个充电手电刨。

网友:
这个是真的没问题,我就有一个,拼多多是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买220伏的手电刨了,因为手电刨使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电源线是个很大的累赘,搞不好就会刨到电源 ...

锂电池的电刨在木工论坛还真很少人用过,
按620W功率充电1小时就用10分钟,
就好比前不久发帖准备买链锯实际买了大有锂电马刀锯的论坛坛友,
实际使用发现30厘米的树干只能锯四分之三,
一个电池就没电了,实际要连续不断的充电,
买的时候想着没问题,实际使用就很麻烦
我想买锂电切割机电圆锯的应该有,
毕竟现在三轮车运费贵,
要是买几张板直接切割了运输能省钱,
带上2个电池,
切割个20分钟的,
电刨完全可以带回来加工,
没锂电的必要吧

网友:
去年买的杂牌电圆锯和电刨都还没使用过,一直放着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的电刨在木工论坛还真很少人用过,
按620W功率充电1小时就用10分钟,
就好比前不久发帖准备买链锯实 ...

直流永磁电机的效率与串激电机的效率不同,串激电机效率50%,直流永磁电机效率能达到75%以上,所以功耗没那么大,我的里奇手电刨空载电流12安培,负载电流没测过,估计负载不超过20安,所以4安时电池最少能连续用12分钟以上。解决电池问题很容易,增加电池数量就可以了。现在组装一块牧田款电池成本很低,质量很好亿纬的2安时10C电池4.6元一节,保护板10元左右,电池壳5元,60余元就可组装一块4安时电池了。
那位想买链锯的仁兄要伐木使用链锯是对的,但走入误区买了马刀锯,马刀锯锯那么粗的木头实际是不行的,那么多齿同时切割,锯齿很难吃进木头,基本是原地干磨,加上往复锯回程不干活,绝大部分能量浪费了,举这个例子不适合。
再回到手电刨,使用充电电刨不是为了在外边用,是为了使用时舒服一些,不受电线的牵累,免得顾此失彼,可以专心致志干好活,也安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