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块钱修好不开机的长虹24寸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0-11-30):
有10年了吧,现在是可以待机,开机闪下就黑屏,

估计就是电容爆了。

后盖几个螺丝下了,就拆开了,

电源板和驱动板

驱动板,

电源板

确实是电容爆了。

爆了3个,电容都是并在一起的,2个大的680U的爆了,小的为什么没有爆?

散热片下面还有个电容爆了。

驱动板上的电容没有爆。

防磁扬声器,

液晶的也不怕磁吧?

荧光管的背光

取下电源板

拿出我的刚到货没几天的电容,原来是准备换在那个美格显示器上的,2元买了7个还包邮,
25V 680U,不过没有电视上的680u块头大,虚标了???

烙铁

这边得去胶,

不好拆,敷铜板 ,铜片面积大啊,40W 的烙铁热量好勉强
已经调到最大420,但实际是多少不知道。

拆下的电容

换的电容,看起来和板上 470U 的电容一样大

装上去电容,锡焊好。焊接起来容易多了。

接好线,装回。

可以正常开机了。

不过现在电视也便宜,500块就可以买个32寸的还送货。

电容坏了换换,还行。

网友:
烙铁架好有feel。最近买了些国产品牌的高频低阻电解,个头不算大,上电桥测过也不错。

网友:
散热片附近都爱怀孕

网友A:
陛下是不是该备个白菜白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陛下是不是该备个白菜白光啊

你中毒太深,高手一般都是220v直插,线长还可以到处拖,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网友:
烙铁、松香应该升级下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修理技术费200不算吗?楼主电烙铁跟我的一样。

网友C:
三个电容爆了,估计是12V或24V的背光灯电源,负载比较大,一般同时负载背光和喇叭,电流大,充放电的电流也大,电容时间就了内阻变大,发热必然严重,加上靠近散热片散热还不好,更加剧了老化。

当然也可能就是单纯的被散热片烤爆了的;设计的人没有想进一步降低故障,让散热片远离电容其实不是很难。

网友:
全贴最亮点是烙铁架~~

网友:
电容如此靠近散热片,不合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电容爆了,估计是12V或24V的背光灯电源,负载比较大,一般同时负载背光和喇叭,电流大,充放电的电流也 ...

设计人员都想着降低故障了,新产品还卖给谁?我说过:控制产品寿命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控制电容寿命!

网友:
现在的设计师都是故意把 电容设计在散热片旁边烤,,          超过保修期就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中毒太深,高手一般都是220v直插,线长还可以到处拖,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

但是功率太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功率太小了啊

大哥,60瓦内基本可以应用大部分维修了,还有和功率没啥关系,白光不见得有一般烙铁好用,优势是速度快。但如果焊接面积大速度反而没有普通烙铁快,另外你不考虑价格吗?价格被炒家炒得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60瓦内基本可以应用大部分维修了,还有和功率没啥关系,白光不见得有一般烙铁好用,优势是速度快。 ...

是可以修啊,以前大刀头也不是没用过,白光速度快啊,老式的要等半天,而且功率大化锡快啊,你估计是不怎么搞大敷铜的焊点吧,功率小了都搞不下来。价格你别买那些带外壳数显之类的,买个控制板,买个手柄,一个笔记本电源就搞定了,哪里贵了?

网友:
电容那么靠近散热片很快又会鼓包了,设计师故意的吧

网友:
看了老师的贴子,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老师的贴子中说“  平板电视可以待机,开机闪下就黑屏,估计就是电容爆了。”

是如何分析出故障原因的?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才符合大佬,坏了就换就算了

网友:
手头有部14年的三洋32寸也这样,冷开机能用10几分钟,然后黑屏,关机再开 又可以,但可用时间越来越短。网上说是灯条初始设计电流过高,导致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