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国标电动车控制器拆开看看,能别买新国标就真的别买!要买也买大牌!

楼主(2020-11-30):
一台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电机标称48-350w。实际240w,电池标称16.8ah,实际8ah

就先说说电机虚标这个事情,龙途、捷佳....等二三线电动车厂家为了节省成本 又为了达到国标,所以才做出电机虚标的事情。。。

那么再说说虚标和国标有什么关系。车身长度和重量那些就暂且不谈。新国标要求 “电动自行车” 电机功率不得大于350w、电瓶电压不得高于48v、行驶速度超过15发出声音警告、最高速度不得超过25

就拿最高速度不得超过25这个来说,很多厂家就开始因为这个来给电机缩水了。240电机在48v拉满功率可以跑到32速度,350电机48v拉满可以37~40。。。。国标要求的速度是25,但是电机功率是不得大于350。所以完全来说240电机已经足够喂饱新国标。但是很多厂家为了更好销售依旧会在240电机打上350w标识

这里我就想怼一下新国标,你既然都不让人家跑那么快,你为什么又能让人家把功率做那么大留给我们破解空间吗

以上现象只是从2019年中旬以后开始出现,一线品牌爱玛台铃绿源等暂时未发现。。。(电机足功率,通过控制器软件限速达到新国标,更换控制器可提速)

(据说某些绿源也开始有这个情况)

以下就是实例。某品牌车:电机功率标称350,配套控制器功率240。更换控制器后速度提升到31无法上升。断定为240虚标电机

控制器

标签,看这限流值一眼就看出来是240控制器了

背面有个接线图

打开

插头也是很标准,没有变态插头

就这一个.。。。。

对应另外一头的插头,已经标出来了。大家对准GND反过来看就是对应的

看看控制器

stm32主控

2264双运放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

管子是后羿的1001,更换检流康铜丝和管子为1701可以达到350w

背面

很多功能线焊点

点位。。

网友:
新国标规定电机功率不超过400W。

网友:
处处都是坑啊,再这样下去还不如蹬的自行车快了。
电池虚标更是坑

网友A:
自行车都比新国标快......

网友:
是否能作为检举材料呢

网友:
都怪那些砖家吃饱撑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都比新国标快......

就是就是 。。。。。。。。。。。。新国标就是个大坑,,那个专家就是个脑瘫

网友B:
打死不买新国标,宁愿买二手的老车自己换电池!开车的专家定出来的东西会好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死不买新国标,宁愿买二手的老车自己换电池!开车的专家定出来的东西会好才怪! ...

这叫舍己为人,宁愿自己堵在马路上,让你们新国标先行一步

网友:
我今年买了一款新国标的,控制器都没换,卖家直接用了一个遥控钥匙,有规律的按了几下,在配合油门松紧一次就解开限速了,解开后速度没测过,估计40左右。

网友:
新国标就是想让一些人买4个轮子的

网友D:
政府狠劲打压各类两轮车,其实就是想让人买4个轮子的,这样税收什么的都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舍己为人,宁愿自己堵在马路上,让你们新国标先行一步

算了吧,就新国标那速度,就算先行半小时人家也5分钟追上你了,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政府狠劲打压各类两轮车,其实就是想让人买4个轮子的,这样税收什么的都上来了。 ...

大家都懂的,就别说那么明显了,小心查水表

网友:
常言说的好,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网友E:
今年三月份买了个新国标,天津产二三线小牌子的,确实垃圾,12ah小铅酸踏板,35km续航,速度稳稳的24,报警声拔掉了,限速真改不掉,坑爹的控制器是485信号加密的,没有机械钥匙,只能手机APP控制开锁。。。。

网友:
电机省不了几个钱,电池缩水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三月份买了个新国标,天津产二三线小牌子的,确实垃圾,12ah小铅酸踏板,35km续航,速度稳稳的24,报警 ...

有种控制器里面有tx rx两个点,把tx对地短路然后开电保持5秒松开可以解限速

网友:
卖的时候可以叫商家去掉限速的,不去掉就不要买

网友:
我感觉就是买当地最多快递小哥用的车型就好,各种维护方便,能装,电机控制器一般都比标示的功率大,破解起来也简单,绝对比什么一线要实用,当然样子可能会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