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对自己下手狠一点~自制超级点痣笔

楼主(2020-11-30):
数码坛友嘛,为了面子,都玩点痣笔点痣。有一天我逛论坛的时候心动了,翻箱倒柜找来一点电子零件,D一个超级强悍的点痣笔。

首先准备一块洞洞板:

找来一个高频变压器,消防应急灯上拆的:

看这个体积,应该能输出10~20W功率,比普通点痣笔的小线圈威力大:

另一个角度看看:

剪下一块板子:

安装高频变压器:

侧面:

找来两颗D882晶体管:

焊上去,搭成半桥自激式升压电源:

焊上偏置电阻、瓷片电容、电感等:

反面焊好走线:

5V通电试验:

电路待机状态0.16A:

放电状态最高可超过2A,图中抓拍到的1.6A:

试了一下,火星四射,威力贼大,比点痣笔强悍多了:

找来一块废板:

拆下长条形接插件:

作为升压器的电源输入接口,正负极各2线,还有一线作为控制:

焊上输出线和高压限流电容:

反面抹掉多余铜箔防止高压放电:

找来一条接插线,方便接直流电源:

定义如图,正负各2,中间线作为控制线,串入不同电阻接入正极有不同的威力:

电路原理图:

接上苹果充电线(线有破损了,就当废物利用):

高压输出端接2鳄鱼夹,并做好绝缘固定:

找来2颗废打印机插头上的螺钉,后面有塑料绝缘(手拿的地方),作为点痣电极用:

杆子凸起部位夹上鳄鱼夹,接到高压端:

威力猛如虎,铁片都能烧红:

至于点痣效果,得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图片过于重口,就不发了,可参考坛友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30

......

THE END

网友:
真的是个狠人,,居然可以对自己下狠手

网友:
以后可以自己在论坛找教程动手术了哈哈

网友:
一个比一个更狠!!! 我叫我舅扶你。。。。。

网友A:
直接用烙铁烫不更省事?

网友:
果真是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烙铁烫不更省事?

烙铁会烫伤深层组织,而电弧只作用于浅层表皮,对皮下组织几乎没有热作用

网友:
狠人,,,,,对自己也能下的去手!

网友:
好狠,对自己下手,想法很好

网友: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那是广告词

网友:
楼主是个狠人,不过你试过苦参祛疹汤没有?专门针对这类真菌的洗剂,可以连续洗好为止。

网友:
狠角儿,也是能人,不知道使用电弧打火机的电弧能不能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胆量

网友:
早说啊,区区毛囊炎,碘伏搞定!

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抖音关注:仙鹤大叔张文鹤(北京医院皮肤病专家)
或者简单的文字版,微信公众号,上面有粉丝笔记,有毛囊炎的治疗方式

你这个太狠了。。。

网友:
镇流器也够狠~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32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个割痔疮的。。现在有个自己弄电灼烧的。。。下次是不是要diy电刀开颅了??

网友:
好家伙,我TM直接好家伙

网友:
用(复方利多卡因乳膏)表面浸润麻醉,可以少受或不受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