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G 找不到合适的开卡工具:Reset Fail 51

楼主(2020-11-30):
rt,求大佬指导

楼主:
手里两块2258xt的固态都开好了,这个怎么也不行。。

楼主:
壳子是亿储的j11

网友A:
老生常谈了 勾选:cache 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了 勾选:cache program

我勾选之后也是reset fail。还应该设置哪里么?

楼主:
不是resetfail就是说缓存错误,我能用2246XT的把他开了么?下了一个2246XT的固件认盘但是auto没有合适的flash

楼主:
缓存颗粒是DDR3 128M的南亚吧,330和380都试过没什么区别,都是报错

网友B:
这个设置肯定能过,过不了的换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肯定能过,过不了的换主控板。

按照您的设置依然报错,没有风枪不鼓捣了准备出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