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 一下 车机怎么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2020-12-01):
手欠给车机升级
但是刷机包好像不匹配
刷完机,触摸错位,有些东西点不到

又找了一个刷机包,请问一下大神,怎么进刷机模式。
网上说按复位键10秒 ,我试了,不行
方控线搭铁,复位    也试了
谢谢
图是以前系统的

网友:
直接点系统升级不行吗?

网友:
插上正确升级文件的ROM优盘,一般开机会自动升级的。

网友(2021-04-07):
楼主有刷机包吗?我也是显示超出屏幕了。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Usb口插个鼠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