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有19元的新能量双速电钻可以上车了

楼主(2020-12-01):
拍下27,凑单用家装券满300-30的券,拍下大概24多一点,收货再反5元,最后就是19元买一把双速电钻。

网友A:
没有 “凑单用家装券满300-30的券“,也没找到”收货再反5元“,27块钱。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凑单用家装券满300-30的券“,也没找到”收货再反5元“,27块钱。想想还是算了。 ...

用手机淘宝可以看到

网友B:
其实,撸来撸去,12V的真心没多大用
只能拧个螺丝,墙上打孔,进取3-4cm就顶不动了
高低整个20V的
一钻解千愁

网友:
拆开看看呗,一会我发我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撸来撸去,12V的真心没多大用
只能拧个螺丝,墙上打孔,进取3-4cm就顶不动了
高低整个20V的

够用了啊,打墙3-4CM还不够塞膨胀?再大点长点的胀塞就不是电钻该干的活儿了

网友:
电转的需求已经满足了,坐等迷你电锯

网友C:
好像是写着前500名返5元?反正我有2个双速 3个单速的放着吃灰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写着前500名返5元?反正我有2个双速 3个单速的放着吃灰用了

可能写前500是为了给人紧迫感吧

网友:
用过无刷的对低端有刷的无感了。低端有刷锂电钻转速低,扭力不足只能钻小孔上螺钉,用三角钻头钻瓷砖都累得够呛。

网友:
以前撸过两个,一个没什么力气,一个还好…………不过,用得不多,还是吃灰的多。

网友D:
谢谢吧
5把了,确实没胃口了。
都后悔买这么多,也没给无刷的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吧
5把了,确实没胃口了。
都后悔买这么多,也没给无刷的留个位置。 ...

三把送邻居,再添两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吧
5把了,确实没胃口了。
都后悔买这么多,也没给无刷的留个位置。 ...

哈哈,感觉无刷的除了扭矩大点和没有火花,别的也没有什么优点了

网友:
现在是 收货再反3元

楼主:
我靠,这是我见过做活泼的电钻

网友:
手电钻太多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