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12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12-01):
看了一些使用7912的电路,有的用的是12V变压器,有的用的是15V变压器。为啥用12V变压器呢,不是说有3V的压差嘛!

网友:
12伏交流整流滤波出来的直流电压就不止12伏了。
这东西还是自己实际量一下,比啃书容易记住

网友:
交流变直流,全波整流后电压U=1.414*V~=1.414*12=17v

网友:
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理论上是1.4(根号2)位。实际应用中,考虑负载、交流电网正负误差等因素,基本上是按1.2倍计算。

网友:
理论上,12V变压器输出经整流滤波后,电压为12×1.414=16.968V,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绕组线径保证,供电电压正常,7912是能正常工作的。当然,如果当地供电偏低,还是用15V输出的变压器为好。

网友:
楼上的全是高手!

楼主:
今天用12V变压器和7812以及7912搭了个电路测试了一下,12V变压器空载电压17V左右,电路可以正常使用,明天再测试一下带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