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维修用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0-12-01):
业余学习电脑和笔记本维修,想买个可调电源
请大家推荐
预算260元
30V 5A的不知是否够用

网友:
睿登RD6006无治WZ5005

网友:
30V5A一般修笔记本够了,建议龙威的变压器线性稳压电源。做维修还是线性稳压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
笔记本的话3A以内就够了,一般就看个启动电流而已,其实只是业余的话买个老式的指针表也够了,看个启动电流一般也就1A以内

网友:
够用了,30V5A绝大多数情况都够用了

网友A:
明纬开关电源改装

楼主:
谢谢大家
主要用来烧机

楼主:
咸鱼上那种明纬改装的可调电源可以拿来做维修电源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普通用就买个电位器调节的线性电源就可以了,要好一点就买睿登6006或者科睿源30V5A(数控电源调节稳定),要4位电流显示的。电位器调节的电源价格便宜点,但是真不推荐使用(时间长电位器接触不良会导致电压升高烧主板),改装的玩玩可以,搞维修别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上那种明纬改装的可调电源可以拿来做维修电源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

明纬改装的可调电源可别用来干维修手机、电脑的事,烧得你蛋疼。

建议买个二手数据电源,价格也不贵,日系品牌都还不错,高砂、建武、菊水等,还有固纬、安捷伦等品牌也不错。前几天看到咸鱼上有老款大华电源出售也挺不错的,例如1716、1718等等也就不到300元,但绝对比现在上千的杂牌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改装的可调电源可别用来干维修手机、电脑的事,烧得你蛋疼。

建议买个二手数据电源,价格也不贵,日 ...

多谢,多谢。我搜索一下大华

网友C:
咸鱼里淘龙威的老款大变压器,值得拥有

网友:
修笔记本,不是用游戏本烤机的话,20V/3A的基本够用了,5A完全够用,修好了再烤机的话直接上适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里淘龙威的老款大变压器,值得拥有

在咸鱼上下单了 龙威32V1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咸鱼上下单了 龙威32V10A的

明智的选择!

网友:
30V,5A的足够了

网友D:
我用的黑武士,自己组装的,自己31V.7.5A ,配数控表头,感觉不错。用起比较顺手,精度还可以,缺点,要自己折腾前级变压器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黑武士,自己组装的,自己31V.7.5A ,配数控表头,感觉不错。用起比较顺手,精度还可以,缺点,要自己 ...

有没有成品?

网友:
没有成品,电源可以用明伟的36V电源,如果要小的可用光束灯电源36V的,当然要隔离,最好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明纬开关电源改装

会不会精度很差